请教DSX9充电问题

楼主(2009-11-29):
请教DSX9发射和接收电池充满需要多长时间?怎么知道是否充满?充满后能工作多长时间?用原厂的适配器能否同时为发射和接收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DSX9发射和接收电池充满需要多长时间?怎么知道是否充满?充满后能工作多长时间?用原厂的适配器能否同时为发射和接收充电?

1500mAh,充电电流50mA那么至少30个小时,一般充40小时以上,我充48小时两天两夜,反正电流小,一直插着也不会伤电池的……
充满后开机电压11.7~11.9左右的样子,两三天飞一次每次飞五块电池,天天模拟器一个小时,大概用三周左右,还是挺耐用的……
可以同时为发射机和接收电充电没有问题的~
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