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日本手的自旋翻教程吗

楼主(2009-11-29):
最好是指法图片教程

网友:
后悔啊当年本来是美国手改日本手了!

网友:
有的!
chliang.5944net.net/Untitled89.WMV
我发贴数少,不让我发链接,大家在前面自已加上http://

网友:
看楼上的视频了,不过光知道手法还是不行。。。根本控制不住飞机的去向,请教了高人,还是需要从基本功开始慢慢练起!!

网友:
日本手自旋翻多艺术啊,你看看伊藤。。。

网友:
我已经找到感觉了,等我在熟练下整理下步骤大家交流

感觉指法没用,

网友:
论坛很多的

网友:
为了让高手指教,重新开贴。。。

网友:
从视频上看,选手只是左手打向左上下副翼,右手在划圈呵呵,这得分解做。。。先练会翻再自旋!

楼主:
楼上的说错右手指法,左手拉左自悬,上下我理解是修正,而右手不是画圈,是一开始急打右上侧翻,在自定的目标(例如尾或者头)点转180度马上移右上(目的是让JJ换了角度后接着原来侧翻的方向继续翻过来成到飞),动作做完JJ姿态应该是到飞自定目标点对着你自定目标点在一开始的位置.然后在到飞的状态下打偏左下再接着右偏下.整个过程都是很快的.所以感觉就象是在画圈.本人也是在摸索阶段,看了那段视频觉得一直练的应该差不多.如有不对的,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0-01-11):
回复 网友B:

调整完了,改天发视频 ,左手拉左不停歇升降,右手不是画圆,右手左右+螺距调整。还是要看姿态飞。
很简单,你可以用模拟器里的m2遥控器打开,你用日本手操作后,就会发现模拟器里(m2)的遥控器,左手拉左上下,右手画圆。--也就是美国手的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完了,改天发视频 ,左手拉左不停歇升降,右手不是画圆,右手左右+螺距调整。还是要看姿态飞。
很简单,你可以用模拟器里的m2遥控器打开,你用日本手操作后,就会发现模拟器里(m2)的遥控器,左手拉左上下,右 ...

我上面也说错了,后来看过你的贴后觉得不对,后来改过来了,在你的贴也发过视频,终于正确了

网友:
告诉你个比较简单的练习方法。
1.练习正飞原地左旋(打左方向)悬停,左方向,右副翼,推升降,量比较小,悉心体会。
2.练习倒飞原地左旋(打左方向)悬停,左方向,左副翼,拉升降,量比较小,悉心体会。
3.练习正飞对尾/倒飞对头朝前原地翻,推升降舵,螺距控制好不掉高度不漂走。
4.练习正飞对头/倒飞对尾朝前原地翻,拉升降舵,螺距控制好不掉高度不漂走。
5.练习正飞左侧/倒飞侧悬悬朝前原地翻,左副翼,螺距控制好不掉高度不漂走。
6.练习正飞右侧/倒飞侧悬悬朝前原地翻,右副翼,螺距控制好不掉高度不漂走。
7.慢慢加上方向舵体会原地单周自旋翻得感觉。正飞对尾状态进入,自旋翻入倒飞对头状态,再自旋翻为正飞对尾状态。每翻45度,自选90度,以此为一个检查点。我正在练习中。
8.进一步练习原地双周自旋翻,我也不会。
9.练习右方向的自旋翻,步骤同上。更不会了。

具体自旋翻日本手手法是:左手压左方向,推拉升降舵,右手画反八字(和书写顺序相反,上面顺时针,下面逆时针),要求升降舵最大时副翼为零,副翼最大时升降舵为零,总体效果就是升降副翼合成一个圆周,可以想象成十字盘的倾斜量一定然后顺时针旋转。
这个动作没有一年半载是练不出来的,建议可以练习一些简单的动作循序渐进。
悄悄告诉你:我其实做出来也很丑,翻两下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定点自旋翻,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尤其是在大风天里面做难度更大。正逆交替自旋翻那就更是神一样的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