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适配器问题

楼主(2009-11-29):
充电器
的指标是:输入电压DC11V-14V,900mA,输出电流DC12.5-12.6V ,800mA。如果我的电源适配器的输入电压为14V,电流为4A可以用吗?输入电流是否过大?电流过大有影响吗?

网友A:
电源电流过大完全没有影响

网友B:
质量差的开关电源在低负载下稳压能力很差,纹波变大。
看一下电源指标,如果有最低负载要求的话就要注意了。

网友C:
4A足已,就算是虚标了1倍也没什么问题了,电流过大没有关系的,就怕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