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亚拓35X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9-11-29):
今天飞的时候小炸。修好之后,发现电调通电后电机没有声音,但是舵机和接收全部正常,推油门只是舵机在动,电机没转,然后换了个电机试,还是没有声音,不转。
请问有前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还是我的设置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网友:
我的35X通电根本没反映 舵机都没电 换了MOS还是不好使 估计是78D06F坏了 有能修的朋友短消息给我

网友:
呵呵,我有78D05(怕烧410M啊)

网友:
挂了,应该是MOS管的问题,换管后就没事了。

楼主:
电调上没有烧了的痕迹,怎么判断MOS管的好坏啊

楼主:
经过检查,MOS管都是好的,那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请各位前辈指点,急啊!

楼主:
有没有前辈知道啊?急啊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回LS的,换过电机,一样.用别的电调,电机就会转.说明电机是好的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我的35X也是大桨轻轻扫地就坏了,收油了大桨还要转几秒才停下来,设置也进不了第五项,放了一晚上,收油电机倒是不转了,设置还是进不了第五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飞的时候小炸。修好之后,发现电调通电后电机没有声音,但是舵机和接收全部正常,推油门只是舵机在动,电机没转,然后换了个电机试,还是没有声音,不转。
请问有前辈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还是我的设置有什么问 ...

稳压三级管坏了

网友:
电调烧了

网友A:
呵 呵今天刚刚收到LZ的电调 已经在广州定了元件了估计后天能到

呵 呵今天刚刚收到LZ的电调   已经在广州定了元件了估计后天能到

网友:
继续关注,看这个电调能修好不

网友:
重新设一遍油门行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 呵今天刚刚收到LZ的电调   已经在广州定了元件了估计后天能到

谢谢啊。

网友:
呵 呵 LZ的电调是有元件坏了

重新设一遍油门行程是没有用的   它上电都不自检了

网友:
LZ的电调已经修好了请LZ联系我

LZ的电调已经修好了请LZ联系我

网友B:
要不驱动小芯片坏了?
MOS坏了肯定会有糊味,也有痕迹的。
还有可能就是单片机挂了,或程序丢失,F330的CPU有可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