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打火都好难

楼主(2009-11-29):
为什么每次打火都好难打着?就好像是启动器不够力那样!是不是发动机有问题

网友:
不是哦~我也这个原因~每次玩完以后你都要把发动机里的油抽干~空转几下~
要是实在打不着~你就把火头拆了空转下就好大了!

楼主:
发动机的时候就好易打着

楼主:
发动机热的时候就好易打着

网友:
你是什么发动机,我的是ASP(三叶)46H,每次启动时要打好几下,刚开始不是这样的一下就着火了,可能是没调整好的原因!!

楼主:
亚拓的50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50发动机

你也肯定是用亚拓的排气管。

楼主:
是的,一整套都是亚拓的,关排气管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一整套都是亚拓的,关排气管事吗?

点到即止吧,你换一根别的牌子的排气管用用就知道了

楼主:
请高手明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明示

其中原因我就不说了,你看看有哪个专业选手是用亚拓管子就明白了(当然,厂手除外)。
可以明示的一点心得就是打火的时候把机身打斜,侧向管子一边,使排气口向下,这样会比较容易启动。
另外,可能有些人会推荐用大功率的启动器强行启动,我不推荐,因为这样会对连杆和两端的轴承产生很大的负载,缩短发动机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原因我就不说了,你看看有哪个专业选手是用亚拓管子就明白了(当然,厂手除外)。
可以明示的一点心得就是打火的时候把机身打斜,侧向管子一边,使排气口向下,这样会比较容易启动。
另外,可能有些人会推荐 ...

什么原因高手讲一下 扫扫盲啦

网友:
俺的OS很好启动,就买来的时候调了下油针,再也没动过。看来真是要看牌子啊

网友:
飞完落地,把油管夹夹上,没问题,我的也是yt全套

网友:
富油了吧

也就是积 油 多也有可能 我感觉就是  发动机里油太多

网友:
跟排气管没那么大原因,你每次下来以后一熄火就快点吧油夹夹上,把油抽出来,或者再打火把油烧完,就行。

网友:
楼上说的基本可以解决,不过YT排气管的确是有往发动机里回油的现象!

网友:
我这里发过个帖子,应该正好是针对你这个问题的,你看看还有效,不对请拍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强烈反对用亚拓管子!!!!

网友B:
我的就是亚拓的管子亚拓的发动机~每次点火都会呛死!!要拆开火头空转几下排油才能点火!!是什么原因啊???请教了~~~~

网友C(2010-01-22):
这个我也经历过。
掌握技巧,现在好打多了。我也是三叶发动机+山寨亚拓的管子。
方法是:启动前夹死进油管,打开排气及供油管,将风门开到最大,然后点火启动。
一般是点不着的,但是后头的温度可以把火头缝隙里的油烧掉,启动器可以把发动机内的积油甩个七七八八。
然后关小风门,放开进油管,按正常程序启动,就比较好启动了,虽然赶不上热车的时候,但也比较容易了。

网友D(2011-01-02):
飞电的飘过,不用打火

网友E:
积油
我的OS50有积油的时候 用亚拓启动器也启不动
拆火头排积油

网友F:
玩机械要长期积累的经验.玩电动只要懂理论就可以.所以新手都是用电动入门.玩不转油机

网友G:
原帖由
Edward
于 2009-11-29 21:01 发表
你也肯定是用亚拓的排气管。
 次言即是啊!兄弟我有50\90的机都用过ALIGN和哈托和羊哥的!ALIGN不管91和50管子,积油憋死的情况太常见了!哈哈,太难启动!因为这样,长期要取火头,导致肛头螺纹滑了,因为需要更大力气转动,导致挂了6块11.1V的电池!
ALIGN神马型号的管子对我来说,都是浮云~

网友H:
我现在的做法是每次飞完把机身偏向排气管方向稍微推一下高速让油喷出来,下次打就好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