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了一个3S的18650,后悔啊

楼主(2009-11-29):
感觉聚合物鋰电不耐用就淘了三节18650  15C的鉄鋰串了一组,用后感觉比同C数的聚合物鋰电相差有点远,见图

网友:
差远了也并不奇怪的,就电池的C数来说,并不是C数相等,性能就差不了多少.
里面存在2个问题.
1:是电池电压,普通的LIPO电池,标称电压是3.7V,最高是4.20V,而LIFE电池的最高电压才3.6V,所以在不改动力的情况下,至少要在增加一节.
2:电池的容量,不清楚你买的18650是多少的容量.一般的LIPO 3S都在2200MAH,如果你买的18650只有1100MAH(比方)就算是同电压,同C数的情况下,放电能力也会下降一倍的.

网友:
不用后悔,这电池耐用,耐过放。。。。飞航线挺好的。

网友:
我弄了一部超轻量版的450,飞这种电池,勉强可以

网友:
这个JS卖的电池我用过,没几个循环就坏掉了,他以前是蓝色包装的,现在换了包装再来骗人

网友:
C数是应该够的,只是电压不同于锂电,你这个是3.2V的,当然力度感会比锂电差!
而我用的18650是4.2V的就不同了

网友:
只看3S1P,LIPO和铁锂是不同的,电压不同哦

网友:
LiFe 的C是指不损坏的极限,额定C放电下电压大概剩下一半(意味着得到的功率不到LiPo的一半) 。 而 LiPo 在额定C放电下还有90%的电压 。

各位A123 及 LiFe的拥趸一定注意C标定方式的差异,多看放电特性图。

网友A:
这个就是国产的铁锂吧,我是用26650的,除了重了一点,其它比拆机A123只好不坏,价格才18元一节,挺满意的。18650放电电流用在450上是免强了点。

网友:
这东西飞飞翼龙还行,我经常用3-4S飞翼龙

网友:
多少米一节,淘点回来飞固定练习机肯定不错。

网友:
电压是一个问题,3.7V的估计动力强悍不少,

网友B:
 有XD吃螃蟹了,我也有这想法呢见http://photo.5imx.com:8080/bbs/viewthread.php?tid=338433,但是是锂离子的电压高点,楼主没试试这种?实际使用情况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电压太底了

网友:
10楼给个TAOBAO链接如何?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国产的铁锂吧,我是用26650的,除了重了一点,其它比拆机A123只好不坏,价格才18元一节,挺满意的。18650放电电流用在450上是免强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XD吃螃蟹了,我也有这想法呢见http://photo.5imx.com:8080/bbs/viewthread.php?tid=338433,但是是锂离子的电压高点,楼主没试试这种?实际使用情况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我弄了一部超轻量版的450,飞这种电池,勉强可以
  飞我的GL450才3分钟!只做悬停,动力那个差啊  下来摸电池都有点烫手了!

网友D:
用另外的18650组的还可以飞悬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