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老是烧,有什么高招?

楼主(2009-11-29):
100多W的水泵(机床冷却泵)老是烧,怎么烧的也搞不清楚,,,,,,,,可以排除进水的可能

水泵本身不值钱,可是老是烧就影响生产了.而且还是没预兆的.,NND...现在就烧了,现在叫我上哪里去找这东西呀 破机床也真是的,水泵没有专门设计个溶丝,偏要把电机搞坏再去烧机床总电路的熔芯

有什么高招可以有效的预防烧电机呀??功率很小的,才100多W

网友:
维修后线圈匝数减少及大负载都是原因啊.建议,用自耦调压器降些电压后使用,再看效果!

楼主:
我这里100多W的都没人愿意修..........换上去用的都是全新的.价格也不贵,才120一个....

现问题是老是坏,而且总是坏的莫名奇妙的

网友:
叶轮有没有卡死,检测一下电流。

网友:
估计那里卡住了

网友:
坏了就买新的,这个办法最好!

网友:
1. 劣质水泵
2. 水道堵塞了
3. 水泵进水短路

在水泵上串个熔丝啊。

网友:
老机床了,三相电源是否不良。
接触器触点,及电线老化,这种毛病我修过很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容量超了。空转看看电机热没  220v的
要是低压的话就要看看控制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多W的水泵(机床冷却泵)老是烧,怎么烧的也搞不清楚,,,,,,,,可以排除进水的可能

水泵本身不值钱,可是老是烧就影响生产了.而且还是没预兆的.,NND...现在就烧了,现在叫我上哪里去找这东西呀 破机床也 ...

搞个热敏元件贴在外壳上做个简单的报警电路

网友:
三相电源有没有缺相?要不电机里diy个旋转传感器不转就报警停机好了。

网友:
要看什么水泵了

有的泵空载就烧,
需要有连续的工作液

网友:
烧电机的原因无非就是过载了。

一般是叶轮卡滞了.

或者流量超标,在出口加个阀门,减小流量。

楼主:
卡住的几率不大,现在怀疑缺相,,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克服缺相保护的功能呀

网友:
接入中性线,采用三相四线,可防止缺相电流过大。

网友:
装两个380v的接触器

楼主:
靠,1个比一个猛呀............控制的接触器用的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
有专门的缺相保护器的,我以前从真空镀膜机上拆下一个过现在不知放在哪里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电机过载。可能是修电机的不厚道,线圈少了。建议不要修了,买个新的。然后买个10A的接触器,0.3的热继电器.保护下应该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B:
1用摇表检查新泵是否有质量问题,
2拆旧的看是否灌了绝缘七
3加装高温报警,坏之前查原因
鄙人纯属瞎蒙

网友C:
我考虑应该给水泵电机另外接线,不要再用原来的线路了,原来的线路可能有的绝缘材料被击穿了,但是表面看不出来。另外接线并不是很麻烦。

网友D:
不找出原因就算修好了很快也要挂,建议换新的。

网友E:
换个单相的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