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 GM730啊,我的出怪事了

楼主(2009-11-29):
故障的整个过程为开始:打不了尾舵,打尾舵转的很慢,灯要闪的,整开一看,晕,里面的舵机线,脱焊了,没啥说的拆了重新焊,焊好,试飞到第3块电,问题来了 又打不了尾舵了,灯不闪的,成真正的锁尾了 ,下来重新接电又好了,没办法,拆, ,这一拆就,拆出事了,弄掉两元件,补好后,飞了2根线后,还是那问题,都不敢用了,我估计是某个元件不稳定,单片机,肯定没问题,能锁尾和模式切换就是打舵不闪灯,或许是三极管,我以前绑的比较紧,把单片机抖虚焊了,唉,反正我只查的来 通与不通,测不来元件的好坏 ,我仔细分析过,绝对是某元件不稳定的,跟信号线有关的那一路,我都重新,用烙铁点了一下的,还是不管用,在下来试都是好的,飞到天上就这样,是震动,还是什么,奇怪啊,单片机和传感电路都是好的,能锁尾和模式切换,怎么修啊

楼主:
出这问题,的前兆就是机身一抖就 “锁”尾啦

我也怀疑是我XXD 50A,电调的过,因为在推油门时有点小卡,有点不够柔顺,但换401上去,好好的呀,改天,好生测一下,电调的5V 输出稳定不稳定,特别是卡一下的那瞬间,是电压波动造成730的这问题,还是730,内部元件不稳定,我得慢慢捣鼓

网友:
楼主拍个照片来看看、摸索的过程 也是很愉快的,呵呵,若你成功的话

网友:
我的730用了一年多,从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人倒霉,左卵打右卵啊,总之是蛋蛋痛
GM730是好的,居然是控上的问题,因为模拟器和新换的401都出过这问题,很隐蔽的,换
401第10块电才出现,每次都是悬停时,哎,我居然70元把它出了,有问题,人家都要,
唉!天意啊,至少能卖200多的730,70元出了,搞不好还得花钱修控,我

没拆开看呢,我想起了,以前改 人体工程 的时候总是碰着什么了吧

这破飞机真不是人玩的

教训啊,各位,有问题,都要用替代法,飞上几十个起落的,它,坏就坏嘛,坏的这么隐蔽,害死个人哟

网友(2010-04-02):
控有什么问题说说看啊。

网友:
.h..fgdgg00.222

的罚款的可供开发看归看的开始000.022123021对方即可开始开发开放开始的开发开始开发快XX分开发历史老师了发了发了佛罗里达到了楼市来了法律来了副吗辜负了的个了到了概括了德国fgmgfg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