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2。4g的控怎么多配接受?6100.受干扰??

楼主(2009-11-29):
买了个dsx7原配只有一个接受。想要多配2个接收机

网友A:
再去买几个咯,想买几个就买几个,2点4的哈~!6100 ,6200, 731都可以哈~!~!

网友B:
更正一下楼上的,是721,
731是DSMJ格式的

网友C:
6100只要200多,最便宜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楼主你先看清你的是DSMJ还是DSM2的, 支持的接收不一样的, 楼上那么多没一个答到点子上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配了一个6100。地面试机还行。不过很小巧的。飞50级油机副翼通道两个3303的。不知道长时间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6100这类单天线的基本上都是标称适于park flyer, 飞油机最好还是用6200/7000这些双天线Full Range的吧

楼主:
大家小心.我用6100飞50级f3a突然失控2秒钟.飞机垂直俯冲..幸好有点高度.飞机在不到10米的高度改出.吓出一身冷汗呀(当时听到旁边开控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干扰了.不过我的是2.4g的人家好像是ppm72的呀)   之后换回原配的接受.一直没事.6100现在用来飞电动的f3a.也一直没事.

网友E:
61xx不是给油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