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电池问题?

楼主(2009-11-30):
A123太重了!
6S锂电太贵了!
请问用两个3S锂电串联行吗?有人用个吗?效果如何?
一直因为
电池
问题没有上500

网友A:
完全可以,动力不觉得减少多少,就是两个3S每片电池平衡可能没6S那么好,不过每个起落少飞1分钟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怎么把2块并在一起 用转接头?哪有卖

网友C:
两个串联可以用。两块加起来价钱和6S差不多,不过容量少了点,只有2200毫安。6S有2600毫安的。2块电池串联起来最好是同一个牌子相同放电倍率

网友D:
两块加起来价钱和6S差不多ba

网友E:
按重量来算,最终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可串,不推荐并。

网友G:
6S的A123加上朗宇的电机 我朋友的配置,3D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