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新上的一条VO

楼主(2009-11-30):
最近上了一条VO,跑了几次效果都不太好,高速老是要翻身,最厉害的一次在美兰湖把船盖都抛掉了,无奈只能再配一个。这个星期天又去黄兴公园试了一下,在翻船后我又对船的水刀进行了调整,终于有了改观。当然,这个也得谢谢三十、老贾、喜欢学习等模友的帮助。

下水不久就高速翻身

无奈之下,水鸟001的海风予以相救

海风信心十足

挂住了我的VO

经原地打转后还是脱开

最后无功而返

高速行驶

弯道漂移

疾速

这水花如何?

由于天气不好,没有拍视频,也不知天气转冷还能不能玩船了!

网友:
怎么调的告诉有下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说得不太专业,我发现船在高速时翻身是由于水刀的角度不对,水刀必须与船身的水平线垂直,否则,在高速左转时,船身的左侧会往右边侧翻,感觉上象是单边飘起来的。未调整时,右转时不会翻。

网友:
哈哈 跑的太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说得不太专业,我发现船在高速时翻身是由于水刀的角度不对,水刀必须与船身的水平线垂直,否则,在高速左转时,船身的左侧会往右边侧翻,感觉上象是单边飘起来的。未调整时,右转时不会翻。

你这船的水刀一般是内斜的。有几度角度。
现在动力搭配是什么,感觉还很贴水。

网友A:
楼主你是哪位啊,我们见过吗?我也在黄兴跑VORTEX的。。。。。。主要毛病就是高速后滚翻,把电池往前放,结果起步船头插进水里,螺旋桨出水面,起步困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说得不太专业,我发现船在高速时翻身是由于水刀的角度不对,水刀必须与船身的水平线垂直,否则,在高速左转时,船身的左侧会往右边侧翻,感觉上象是单边飘起来的。未调整时,右转时不会翻。

水刀应向内倾. 只适合右转, 顺时针绕圈.

网友:
25寸的DF?啥配置啊?

网友:
哈哈!你们一个在群里叫清风缕缕一个叫周捷,什么时候再去黄兴叫上我啊!

网友:
LZ的配置是TS15304磁极电机  好盈180A海王电调,浆我忘了,电池应该是我给焊的7S  A123吧

网友:
这是飞机还是船啊???请LZ赐教!

网友:
LS的你这照片不怕被和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哪位啊,我们见过吗?我也在黄兴跑VORTEX的。。。。。。主要毛病就是高速后滚翻,把电池往前放,结果起步船头插进水里,螺旋桨出水面,起步困难啊

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没见过,因为我去得较少。你说的这些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LZ终于跑出味道来了,也不忘提了在下,可无功而返还是没凑上热闹啊!

现在要看"军X"向你砍来了.哈哈!

网友B:
感谢LZ对此船数据的提供!
昨晚和卖家聊了一会,觉得军X想要超你可能是没指望了。
当初想购买军X的初衷也就是怕翻。反思一下,觉得这是俺有畏难情绪的体现。惭愧,九叔都勇于不断调整尝试,我却如此怕翻。与其折腾如何能自己翻过来,还不如考虑怎样让它不翻。
所以,我决定改变策略了。不搞个有希望破百的,估计砍不动你了。
哪怕就昙花一现,我也要试上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LZ对此船数据的提供!
昨晚和卖家聊了一会,觉得军X想要超你可能是没指望了。
当初想购买军X的初衷也就是怕翻。反思一下,觉得这是俺有畏难情绪的体现。惭愧,九叔都勇于不断调整尝试,我却如此怕翻。与其折腾 ...

看样子还是搞个鲜虾尝尝吧,上个月魔界里一下子冒出3个轻松破百的,太轻松了!

网友:
还是考虑猫猫,两条线总比三个点要稳些。

楼主:
当002和003正在谋划如何“砍”我之时,我也要筹划在先,早早准备铸好我的“盾牌”。

扁豆认准2条线,那你就上个双电动的猫,那才有毒劲!那我就还是玩3点的,上个德国虾和你比比,你看如何?至于你说不玩刀了,那我倒要上个刀看看了。

网友:
上刀跑不过你的VO的,CAT双发的可以,我也在开工新的了双发猫猫咯!月中碳纤版的VO到了大家再约个时间斗斗吧!

网友:
俺猫的配置如下:
               电机:B3665  2650KV  120A
                              电调:120A  三层水冷外销版
               轴系:4MM自润轴承套软轴双老鼠尾
               舵系:3路进水加长吸水舵
                 浆:老虎432/3金属浆

明天上没完工的照片了 看看下水能跑多少

网友B:
猫要上,刀也在磨啊,呵呵。
为了搞上半玻纤下半碳纤的MONO船壳,我都等僵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