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产生震动的方法?

楼主(2009-11-30):
一个铁罐,里面装着粉末,铁罐底部有孔,通过震动把粉末均匀的晒出来。
现在采用方案的是:
铁罐固定在支架连接,支架上固定小
电机
,电机接个偏心块。旋转产生振动,从而晒粉,不过效果不好,要震动频率很高才有作用。
大家出出注意有没有其他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弄个老汽车喇叭,把铁罐与振膜连上。这个应该够高了

网友B:
用气体输送不能么?震动不好使,粉全拈一块,好象是磨插起电

楼主:
粉末是小范围的定点晒,用气体飞的到处都是。

网友B:
不懂你的晒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是筛选用的,用个分离器就搞定了,气动不一定要是吹的,也可以用吸的呀

楼主:
晕,字都忘了怎么写了。**,是洒:

网友B:
管体角度大于静止角没呀?

楼主:
原帖由
zc7854726
于 2009-11-30 16:38 发表
管体角度大于静止角没呀?
不明白 ,
类似烧烤时用铁罐向羊肉串洒调味料。要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C:
要是用一个类似板簧的东西,刚度小一点,像绝缘板之流的,铁罐固定在端部,偏心轮在中部,另一端固连在机架上,我想一定条件下可以出现高阶的振型,频率会高不少

网友D:
振动筛用电磁铁通交流电。。。。。。。

网友E:
参考面粉过筛机,曲轴结构,不要很快的速度。

网友F:
用电磁铁,带角度安装,衔铁用带弹性的钢板制造

网友G:
也可以放到双人床上呀

网友H:
放音箱上也可以的,还可以边HI边洒.

网友I:
买台国产拖拉机就行。。。国产的很多机械振动标准都够振动级别。。。。。

网友J:
不是震动频率的事、应该是震荡幅度不够大
把铁罐安装在偏心块上试试

网友K:
如果是楼主所说
不过是频率,振幅的问题
俺绝对可以出注意帮你搞定
不过俺不能白忙乎哦。

网友L:
翻翻看机械基础,
里面有不少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电磁铁,带角度安装,衔铁用带弹性的钢板制造

      用“电铃”行不行?

网友:
两片细网往复运作。

网友:
拆过 学校上下课用的电铃吗 电磁铁的那个肯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买台国产拖拉机就行。。。国产的很多机械振动标准都够振动级别。。。。。

哈哈,买辆国产的华晨骏捷就可以了,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开开呢。

网友:
拆个加湿器,把超声波换能片贴到筛网上。

网友:
中学物理学过一种叫做共振筛的东西,估计就是你要找的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做个类似电动筛的结构。就像火车车轮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