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吸锡枪性能怎么样?修电脑主板能行吗?

楼主(2009-11-30):
(无正文)

网友:
没用过 不会修

网友:
看起来不错、没玩过

网友:
修电脑主板?用热风枪用处比较大,多层板的金属化孔不易拉坏。贴面元件容易处理。。。。

网友:
一般两脚的元件用两把电烙铁同时加热焊点后从另一头轻轻拔出,像三极管三脚的可以加多焊锡后三脚同时加热后拔除,贴片元件用热风枪,但温度不宜太高,用尖的镊子夹住元件轻轻提起一点,用热风枪加热,温度一够就自然脱落。

网友:
都用过不是很好用,清理焊渣不方便,焊锡也吸不干净。还是热凤枪好用,抵大集成块很方便。

网友A:
请教,修电脑主板用多大的热凤枪

网友:
不想让主板报废就别用吸锡抢!!
应该用热风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修电脑主板用多大的热凤枪

是个热风枪都可以!!

网友:
全新日本原装白光850热风枪850元要不要

网友:
都不能用,使用锡炉吧,电脑主板如果是修,一般也是换电容,或者是换电源管理芯片,mos管,用热风枪和锡炉,比较实际吧

网友:
楼上的  锡炉是 干什么用的?

网友:
用一般的850风枪,没问题哦

网友:
光用电烙铁拆电脑板元件很费力的:loveliness:

网友:
吧烙铁头擦干净,烙铁头就可以吸锡

网友:
前面那个是仿白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