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池连接问题

楼主(2009-11-30):
电池
连接电调的接头都很粗,估计承受的电流应该不小,而且每次连接的时候都有火花产生,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缓冲一下,比如开关之类的?另外接受连接了电调以后就有电了,能不能再接上原配的接收电池?难道原配的接收电池只是玩
滑翔机
才用?(新手别见笑)

网友A:
就是因为电流大,才不用开关的,一来大电流开关比较重,二来开关有接触电阻,开关触点还会烧蚀的。在有动力电的飞机不需要接收电了,飞油机才要单独配接收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