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十字盘斜的程度

楼主(2009-11-30):
我这个016 用遥控器把十字盘打到这个位置 就卡住拉 转都转不动 知道是不是 舵机行程太大了 十字盘太斜了导致的啊 遥控器打到左上左下右上右下 十字盘就斜成图上这个样子 大浆用手转不动 现在飞悬停正常 就是打副翼震动很大  请高手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谢谢  等下上一段视频看看

楼主:
遥控器 随便向哪个方向打死 都会卡住

网友:
把舵机拉杆的孔往里去一格看怎么样!!

楼主:
搞好了 是有个东西装反了大浆夹中间哪个O型拉杆

网友:
可以在0度螺距时打副翼和升降舵,这时螺距一般在6度

网友:
这种状况下飞行是很危险的。

网友:
猜测错误了 原来是这样的 LZ厉害i

 晕 看出问题来了

网友:
牛人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网友:
我猜楼主是重庆的

网友:
LZ的标题太让人感到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