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医生,我又来问问题了

楼主(2009-11-30):
200kit的马达和电调的接头好像没有单独卖的,我想知道,马达这头能不能用接收机上和舵机连接的那种金属插头,然后和电调自带的接头接上呢?不行的话哪里能找到这种接头?
谢谢!

网友:
那个太细了吧,200kit 3D时电流高达20多A

网友A:
有单独卖的,不过不是插针了,是香蕉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独卖的,不过不是插针了,是香蕉头的。

用这个点击电调都得拆了重新焊。。。昨天试了。。。接舵机信号线的公头刚好合适

网友:
你都换了一边了还怕第二边?

网友:
把电调和马达的线剪断,直接焊死效果最好,如果能把电调接电池的线换粗一点的更好。

楼主你的想法是不行的。

网友:
我不打算焊死,但也不太喜欢那么细的插头,总觉得很容易虚接。打算换250用的那种很细的香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