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004问题

楼主(2009-11-30):
前几天把004改了主无刷,E016用的无刷电机,好盈18A,cn12尾电机,木桨。
改完飞得不错,比较满意,只是随着电池电压下降,要增加尾电机输出,这个在改之前也一样。
今天不知为什么出问题了:在地上转时,尾电机跟不上主电机,机子逆时针转,飞起来却能锁尾了;在地上微调到锁尾,升空后却顺时针转,尾电机过强了。
出现这种状况之前摔过,并且有过不正常的开机,猜想可能电调恢复为普通启动了。便设置为超柔和启动,问题如故。
要说电调线性不好,之前也没问题啊;尾电机也是用了才几天,不会那么快退化吧。。。
困惑中,请各位指教指教!
还有,空中能锁尾后,随着电压降低,好像尾电机越来越比主电机大力,要减少尾电机输出,真奇怪。

网友:
我刚改。技术差炸了。等零件来了再看看是否有同样现象。

网友:
似乎是有这种现象。无刷要麻烦很多。空中能锁住就好了,到锁不住的时候,就是该换电池了,别过放了。另外你试试重新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看看。

楼主:
飞上一块电池还好好的,接着换第二块。忘了第二次通电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总之再启动就不正常了。
把电调恢复了出厂设置,油门行程也调了,没改善。

网友:
我和你的问题刚好相反。proportion拧到最大仍旧尾巴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