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接收一个三端稳压器烧了 在哪可以换

楼主(2009-11-30):
四通接收一个三端稳压器烧了 在哪可以换  在哪可以拆到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网友:
电子市场,找找

网友:
到电子市场找找,应该是一个3.3V稳压的东西

网友:
维修店铺多的是

楼主:
电子市场我这没有  在什么废旧主板上能找到  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
移动硬盘盒里有。

网友:
是AMS 1117-3.3么?

楼主:
是 7136-1

网友:
http://i01.qunchi.com/upload/4677/2008030712094657.pdf
上面有其芯片资料,是3.6V的稳压芯片,很便宜的: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nb2domjtgy----------------40--commend-0-all-0.htm?ssid=e-s5&at_topsearch=1

淘宝需要手工复制完整连接

网友:
主板上面也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