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切求教

楼主(2009-12-01):
新手刚入004 BEE2 新机,从原厂自带模拟软件FMS开始练起~~

  昨晚按照自带光碟安装说明做起,发现 在  控制  →模拟控制 →游戏杆接口  映射~~  设置通道时无法进行校准~
另 , 打开控时间没多久,感觉晶体位置 比较烫手~~~

急求 请教 什么原因引起   会不会有物理伤害~~~

网友:
拔晶体了没有,要拔晶体的。

楼主:
后来在群里朋友帮助下晶体也拔了

不过昨晚最后还是控无法使用

网友:
拔掉晶体和是否能玩模拟器没关系。只是拔掉了能减少对发射机的损害。
具体的设置最好看搜索相关的帖子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
今日拿到店家处~
说是FMS与004可能有些不兼容情况~~~

只能更换 G4之类的尝试~~

网友:
兰州布裤,联想集团发来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