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锂电平衡充给A123充电,行吗?

楼主(2009-12-01):
A123是3.6V截止,锂聚是4.2V截止,如果用锂聚平衡充给A123充电,这样的过充会不会损害A123?

网友: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每次改成3.6太麻烦,尝试过4.2 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损害非常大,要是真的能厂家为什么还要说明只能3.6v

网友:
不能充,b6有冲a123的选项

网友:
有一个办法可以试验下:在每节电池的充电回路中串入2只正反并联的1N4007二极管,每对这样的器件提供0.6-0.7V的压降!应该是正好符合磷酸铁锂电池的充电要求!
注意!1N4007只能提供1A的充电电流,如要更大的电流请用,如:1N5408 是3A,如果还嫌小:1N5408 配对后多只并联使用。很简单,不是吗?!

网友A:
装二极管的方法不可行,很多充电器是靠脉冲底部来检测电池在线电压的

网友:
不能用lipo的方式充铁锂电池的

网友:
记得....好像以前见到大家的帖都是用充锂的充电器充a123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a123的充电器.我也不太记得,还是等楼下吧!

网友:
A123不是耐嘛 不怕吧

都说
A123
不怕过放电,
还怕过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二极管的方法不可行,很多充电器是靠脉冲底部来检测电池在线电压的
凡事一是脉冲的就很麻烦了。用肖特基二极管研究下了,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一般是0.35-0.5V,多分析+多试验吧!

网友:
串二极管时,要并1个1K左右电阻,提供充电器检测电池电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