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道飞机在悬停时的螺距是多少?

楼主(2009-12-01):
看有些教程说一定要是精确的5度悬停点,就有疑问真的一定要5度这么准吗?

网友A:
只要接近5度最好

网友B:
这取决于你自己。

网友C:
很简单哦,你悬停的时候,看控上油门的位置记下,然后进螺距设置曲线,就可以看到百分度,然后测量螺距的上下限,就能算出螺距大概是多少。
更简单的是,拔掉电机线,油门打到悬停的位置,螺距尺一测就OK了~~~

网友D:
我的450在悬停时得有6度,50油机得有5度就可以了,凭感觉。

网友E:
不许哭,再哭我们都觉得痛苦了

网友F:
大家有什么好看法,赶快说说

网友E:
好东西当然要加精华鼓励了

网友G:
一般5至6度

网友H:
5度左右,不必太强求.

网友I:
新手6度省电。旧手5度好力。

网友J:
我只是调好3D模式,然后一条直线,至于那个螺距省电,我就不管了,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K(2010-01-03):
原帖由
老支青
于 2009-12-22 19:44 发表
新手6度省电。旧手5度好力。
真的省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