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450PRO+DSX7问题

楼主(2009-12-01):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 我是一个小鸟 刚刚买的450PRO+DSX7 ,买完后模型店给调试好了。我想问问前辈们 我要想自己调制 应该从哪里下手呢?我现在是什么也不会 请指教?

网友: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把下面四篇好好看看。

         HeliBEST 450SE完全设置指南 - 发射机篇
用Futaba FF9设置CCPM电直的方法你熟悉吗?在设置过程中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如何设置才能获得更好的操控性能呢?

网友(2007-05-22):
已被浏览 8993 次

        HeliBEST 450SE完全设置指南 - 硬件篇
正在用Futaba FF9的你,是否正对CCPM直升机的设置一头雾水?看完这篇文章,你就能找到XX。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告诉你如何精细地设置450电直,一定能给你带去无数启发。

网友:
已被浏览 7439 次

        教你一步一步设置CCPM电直 - 发射机篇
你熟悉CCPM吗?你会设置CCPM直升机吗?在这一章中,我们以Futaba 6EXHP这款大众发射机为例,向你介绍它的设置方法。你只要能举一反三,其它机型也会设置。

网友:
已被浏览 11204 次

        教你一步一步设置CCPM电直 - 硬件篇
CCPM是一种高效率的斜盘驱动方式,它代表着遥控直升机的发展趋势,CCPM直升机将越来越多,而传统机械混控斜盘直升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面对业界如此重大的转变,你熟悉CCPM吗?你会设置CCPM直升机吗?赶快温习一下这篇文章,不然就太落伍啦。

网友(2009-12-01):
好人推荐好东西

网友:
经典的文章,看完就是老鸟了~~~

网友:
哇~~~好多文章值得学习哦!!进来对了~沙发推荐的文章收藏了哦!

楼主:
谢谢前辈 这里面好人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