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发个diy的零件,大家讨论下加工过程(25楼上铣床加工后的图)

楼主(2009-12-01):
上个我做好的,就是小钻夹头的芯,菜鸟嘛,老展示些初级的玩意,走过路过看一看,别全仍板砖乱拍就是了,哈哈

我说下车的时候的过程,材料是10mm的打印机光杆
1、45度外圆车刀车端面
2、钻中心孔
3、外圆一段15mm车细到8mm,卡尺测量,最后一刀0.025mm,高速,算是精车一刀吧
4、光杆上用切断刀,我的切断刀磨成了只有1mm厚了,呵呵,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用切断刀车一个矩形槽,作为退刀槽用,深度嘛,在8mm的部分,车1.2mm左右
5、螺纹刀挑丝,螺距1mm,利用c2的正反转来车,进刀开始很小,只有0.05mm,几乎就是刻个痕,然后稍微大点,中间大点,一次0.1mm左右,最后几刀进给小点,车的时候,开合螺母一直闭合着,低速进刀,然后小托板退出点,反转退刀出来,小托板进给,然后正转进刀,到退刀槽就迅速停车,退托板,反转退刀

呵呵,不知道这样的过程有没有问题,或者大家有更好的方式来加工,总之,干的累的腰酸背痛的

网友:
:loveliness:
图里放把尺就好了

网友A:
C2没有乱扣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没有乱扣盘?

没买乱扣盘,呵呵

网友:
还不错

不过如果大量加工螺纹,
还是用乱扣盘比较方便

网友:
加工工艺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个用1台普车完成所有加工工序,加工效率就很低了,少量的做几个自己用还可以的。批量加工的话要根据工序先后使用多台机床流水加工,或者1台数控车床调试好工序后逐个完成加工也可以。

网友B:
买只M8*1的板牙套丝快多了,还不用切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只M8*1的板牙套丝快多了,还不用切槽。

那个东西我没找到,呵呵,说是细牙的,我去的那几家卖机械件的店,里面卖东西的人比我还菜呢

网友C:
用什么车加工的??

网友D:
直接 放在马达上的吧
我也想做一个
想不锈钢材料的 (碳钢的车出来不光亮,可能是刀不对)

类似于电磨的夹头
细节图多来点

我要是 还有2.5丝肯定下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车加工的??

我另一个帖子里有这个的加工过程中拍的图的,呵呵,是西马特的c2,车这个够用了,只要进刀别大,就没问题的,大了的话,那个床会让刀,震动,嗷嗷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 放在马达上的吧
我也想做一个
想不锈钢材料的 (碳钢的车出来不光亮,可能是刀不对)

类似于电磨的夹头
细节图多来点

我要是 还有2.5丝肯定下不去了

我用的是西马特的c2,不过,光那床是不行的,我有个邻居是北京二机床厂的工人,专修机床的,所以我找他帮我调整了床,现在很顺手的,床子到手一定要找高人调整下,会很爽的。现在那个床一次进一格,0.025mm,也能明显看到切屑出来。我的理解,只要刀磨好,然后床调整的托板,溜板,松紧合适,车的时候不产生让刀,蹦蹦响,就一定能车0.025mm下去
看这个帖子的22楼以后,那上面有我用的车刀的照片,呵呵,不是我磨的,是邻居在厂子里磨好了给我的,估计我一两年内是不可能磨出那么好的刀的

楼主:
呵呵,车刀就是这样的,白钢磨的,人家只是看了眼我的车床,然后就知道怎么磨了,到我手的时候,我还纳闷呢,我已经告诉人家是8*8的刀方了,他怎么用10*10的磨的啊,等用的时候才发现,刀架一点东西都不用垫,直接对准顶尖的,高度很合适的,一点都不差的,真是牛邻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我做好的,就是小钻夹头的芯,菜鸟嘛,老展示些初级的玩意,走过路过看一看,别全仍板砖乱拍就是了,哈哈

我说下车的时候的过程,材料是10mm的打印机光杆
1、45度外圆车刀车端面
2、钻中心孔
3、外圆一 ...

这个小床就两个托板吗??进刀用小托板吗
(小托板进给,然后正转进刀,到退刀槽就迅速停车,退托板,反转退刀)到退刀槽迅速停车?不对吧 应该是到退刀槽 退刀同时反转回刀吧

网友E:
折腾兄教教我。。。
我的车螺纹总乱扣。。。
开车反转要怎么弄??
自由一次开车换档扫了齿轮就再也没敢弄了。。。
都是先停了(同时退刀),
再反转,
再进刀。。。

反转是调电机转向还是调走刀箱档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折腾兄教教我。。。
我的车螺纹总乱扣。。。
开车反转要怎么弄??
自由一次开车换档扫了齿轮就再也没敢弄了。。。
都是先停了(同时退刀),
再反转,
再进刀。。。

反转是调电机转向还是调走刀箱档位?? ...

小床是反转电机 ,就是先开车,车刀掸刀(碰到工件),大拖板退刀到空处,记下起始尺寸(此时可拨中拖板刻度盘到零位),中拖板进刀,在正走一刀 时,到退刀槽一只手迅速退刀,并记住退的圈数(一般退半圈以上,手不动,刀退到位再一翻手腕),另一只手停车并开反车,开合螺母、把手都不动,退刀中可将到进到接近工件(就是接近零位),退刀到位后再在第一刀的基础上进第二刀,反复多次,直到车出全牙。看一遍就会,说起来反而麻烦,找本书看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床是反转电机 ,就是先开车,车刀掸刀(碰到工件),大拖板退刀到空处,记下起始尺寸(此时可拨中拖板刻度盘到零位),中拖板进刀,在正走一刀 时,到退刀槽一只手迅速退刀,并记住退的圈数(一般退半圈以上,手 ...

   看来我的这个老乡是一个技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折腾兄教教我。。。
我的车螺纹总乱扣。。。
开车反转要怎么弄??
自由一次开车换档扫了齿轮就再也没敢弄了。。。
都是先停了(同时退刀),
再反转,
再进刀。。。
说实话小床我没有看过 不晓得反转是靠什么
不过开车换挡不扫齿就有鬼了
楼上正确吧步骤和大床差不多 只不过大床不用停车直接可以反转 (是摩擦片控制反正的不是交换齿轮所以不用停车

楼主:
小床的反转是靠一个正反转的开关,就是改变直流电机的电流方向来改变转动方向

楼主:
还有什么技术要点要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