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6搞20多天都没飞起来,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01):
如题,螺距,10字盘,电子设备,机身配重都全调过了,但是还是一起飞离地还是飘得老快,我用的是原装控,原厂陀机,GM700陀LUO仪,原装无刷,450尾桨,在锁尾模式下,还很难锁住。老搞不起来,有点麻木,想出手了。我在昆明,那位,大侠帮我调看哈QQ147311272

网友:
真的很难搞

网友:
花点时间调试就可以了 LZ调试方面知识缺乏或者还没有掌握其技巧 所以016还未能飞得起来。

网友:
没有调好,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没有调好,这个才是关键.是不是不锁尾啊.

网友:
我调了3个星期飞起来的,但这个机子难飞,哈哈,上ESKY必后悔

网友:
其实这机也不是传说中这么难的,但相对其他机就是难一点点,也不置于飞不起来.
http://bbs.mx3g.com/thread-74320-1-1.html

网友:
飘得老快?   JJ离地1米以上?

网友A:
新手飞电直 我觉得其实并不 完全 在于调试上!

我也纯新手就入门的E016 的。修修飞飞几个月后才算第一次起飞成功。
原因在于不会飞而不是调试。每次快起飞时机机就倒一边,怕怕,不敢加油门了,一直这样延续好久。
后来知道了这是小电直都会有的“地面效应”。起飞时要打点舵控制一下的。飞起来后就好了。
你说的飘是飞行技术问题。调试也有关,但要控制平稳还在于多练习。
新手多模拟绝对没错的。省不少炸机维修费的。慢慢来不能急的。

楼主:
搞到现在,很多配件都坏了,旋翼头松动了,想必要上金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纯新手就入门的E016 的。修修飞飞几个月后才算第一次起飞成功。
原因在于不会飞而不是调试。每次快起飞时机机就倒一边,怕怕,不敢加油门了,一直这样延续好久。
后来知道了这是小电直都会有的“地面效应”。起 ...

完全同意。当初我在没有练习过模拟器的情况下,450折腾了将近两个月才起飞。

网友:
LZ我买了快两年了没上过天.

网友:
楼主本人也有一架017黄壳的
在淘宝上买的,七七八八零件,电池,训练架,铝箱加一起近两千元钱左右,
TNND一年过去了还没飞起来,找模友群里的朋友讨教了都说这鸡鸡难飞不锁尾.
飞行一点都不稳,因为是老手所以还不至于摔机,有人说这个鸡鸡根本不值得玩.也没法改.
听了这话我心拔凉拔凉的.
最近有朋友出个主意,换什么600陀螺仪和25A电调,换无刷电机,等等.--------------------
我上网一查乖乖,这些东东加一起又可以买一架了.心一下子更凉了.这钱算扔水里了.

各位老鸟们还有啥建议么?估计没指望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要想到不管什么飞机,都有出厂的理由,总能飞起来.

认真看结构,明白原理,就会调整了,然后加上模拟器,总能飞起来

我从入手山寨450到能正式飞起来,炸了差不多20次,越炸越有信心.越炸水平越高的

网友:
我跟你一样一开始也上的016  这破飞机 碳刷电机容易坏 陀螺不锁尾 带的控也垃圾的要死,好不容易整上天 飞了N久都只会对尾 和左右航线。一咬牙换个450 上手就4面  8字航线 和自旋,450比起016 稳得多 尾巴也锁的好不用手动去锁尾。 建议换450吧 配件便宜 后续费用比ESKY 的低的多

网友:
十五楼的兄弟

把机机处理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