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倒飞时的螺距曲线

楼主(2009-12-01):
大家倒飞时螺距曲线都是怎样设置的?本人一直都是一条直线算了,但这样的话感觉真正要做到准确的“贴地飞行”就比较难,想知道一般你们都是怎样设的,谢谢

网友:
我也是一条直线,贴地飞行手法够细也是没问题的.要不可以设置成s形曲线,但飞快速的3D动作反应就不灵敏了

楼主:
我正想设成中点附近比较慢的S形试试

楼主:
人呢?怎么没人出来指导的呢

网友A:
好象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不多, 不过我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的个人感受, 冒个泡吧,

我刚学倒飞的时候是把螺距曲线设为S形的, 不过是那种在中点左右急剧上升下降的那种, 目的是为了尽量与NORMAL模式下的螺距感觉一致, 另外开始学的时候因为对中点感觉比较迟钝, 所以希望在比较快速通过中点并获得一定的螺距, 在翻的时候可以比较快地得到升力,  初学的时候对舵量的感觉很差, 而且比较紧张,反应也比较慢, 这种设置一翻过去就能保持高度的设置对学习翻和倒飞是有不少帮助的.

后来学习自旋航线和自旋刷锅的时候发现很难保持螺距的稳定, 因为自旋过程中自旋半径的变化需要伴随比较微妙螺距的变化, 而且在做正反方向刷锅连接转换的时候中点螺距变化太快很容易导致翻的时候一下子停住, 由于中点附近那段舵量太小,不敏感, 很难精确控制, 于是我矫枉过正, 设成中点螺距比较平缓的那种S形, 这样的确对中点的螺距控制要微妙一些, 不过有些不习惯, 感觉大动作的时候动作反映比较慢.

当我希望把自旋翻练习得更加稳定和连贯的时候, 由于要连续上下大幅度打油门, 如果螺距曲线有S形, 很难做到翻的时候比较稳定在一个高度上, 容易忽上忽下, 最后把螺距曲线设为一条直线解决问题

因此个人意见是要看每个人的练习阶段情况而定,  对我来说直线的螺距曲线能获得最清晰的螺距手感, 而对提高动作的精度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不多, 不过我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的个人感受, 冒个泡吧,

我刚学倒飞的时候是把螺距曲线设为S形的, 不过是那种在中点左右急剧上升下降的那种, 目的是为了尽量与NORMAL模式下的螺距感觉一致,  ...
太强,真是人外有人,偶像啊

网友(2010-03-18):
回复 网友A:

我靠,真TM偶像,我正需要这么完美的回答呢

网友:
我的就是

把螺距曲线设为S形的, 不过是那种在中点左右急剧上升下降的那种

网友:
收藏~留作后用~~~~~

网友:
目前 我的3D模式螺距曲线是一条斜直线啊   最大角度      到最小角度     S型不太明白

网友:
很多人喜欢用S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