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L 3818-1 一侧履带经常脱出!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01):
我的HL 3818-1 一侧履带经常脱出,而另一侧就不会这样,怎么回事?应该怎样调整?

网友A:
拆掉一节.................

网友:
看看大齿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一节.................

那两侧履带张力不是不一样了吗?还有其他的处理办法吗

网友B:
哇!掉裤子呀,扎腰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掉裤子呀,扎腰带呀

网友:
诱导轮改横轴或加轴承减少虚位,还有就是驱动轮有扭动

网友:
我的是高速倒车时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SZJED几时跑坦克啊?

网友:
没办法,忍了吧,hl的都这样,对于玩具不能要求太高,看看就行了!

网友C:
1、驱动轮增加轴承,确保没有明显的晃动
2、改诱导轮的出轴,做个长轴,保证两边的诱导轮与驱动轮的出轴平行;
可以看看我的tiger  I 381#的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9099&extra=page%3D1&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驱动轮增加轴承,确保没有明显的晃动
2、改诱导轮的出轴,做个长轴,保证两边的诱导轮与驱动轮的出轴平行;
可以看看我的tiger  I 381#的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9099&extra=pag ...

谢谢,不过有些复杂,我得好好学学:)

网友:
能告知一下驱动轮轴承的具体内径外径厚高吗

网友:
用于驱动轴的轴承型号详细说明一下,大家参考:
MF128ZZ,内径8外径12宽度3.5 ;最好加上玻纤板增加强度和定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29099&extra=pag&page=4
这里有图片

网友(2010-06-07):
我的也这样,跑一会就掉轮子.

网友:
 我的也是,一倒着转弯跑就掉,所以倒车不能转弯。

网友:
精华贴里面有很多改装办法
自己去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