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64函道都配多大的电调阿?

楼主(2009-12-01):
发现手头的25A热保护了,不知需要换到多少的比较合适.
顺便咨询下大家用得什么电调

网友:
我的30a,有点小

网友:
3S电池用30A就刚好

40A用40A刚好,前提是好盈或者厂家配套

网友A:
11.1V/46A電流;能用50A~60A電調最好

楼主:
手头只有亚拓25A电调,加了散热片,决定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V/46A電流;能用50A~60A電調最好

正常的64mm涵道的拉力效率比应该是1.9~2.4g/W的样子,静推力按照600g算,3S下电流也就30A出头。46A电流可以到900g的静拉力了,这绝不是64的涵道可以吹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64mm涵道的拉力效率比应该是1.9~2.4g/W的样子,静推力按照600g算,3S下电流也就30A出头。46A电流可以到900g的静拉力了,这绝不是64的涵道可以吹出来的。

最好是60A,我好赢40A就有几次保护了!!!上60A比较保险,40A只能算是勉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