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间歇性抖尾

楼主(2009-12-01):
700有间歇性抖尾的情况,郁闷啊,请各位大哥帮忙。陀螺是GY611 控10C 感度在27 28左右。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尾管已经重新安装检查,问题还是出现。
PS 昨天东北大雾,地面相当潮湿,一位飞友的600刚要升空居然NO控了。失控保护在25%油门,停不下来,后来用木棒把飞机打倒才停下来,好惊险啊。后来回去检查飞机,通电30秒接受有糊味,应该是空气太潮湿出现了短路现象。提醒各位飞友注意此问题哦。

网友A:
抖动应该是尾部的安装问题,机身震动造成的,木棒打飞机头一次听说,心疼不心疼啊!!

网友B:
东北零下20度,怎么还可以飞飞机呢?

网友C:
木棒打飞机

网友D:
本贴亮点:“
一位飞友的600刚要升空居然NO控了。失控保护在25%油门,停不下来,后来用
木棒
把
飞机
打倒
才停下来,好惊险啊。
”

网友E:
还真有“打飞机”的呀

楼主:
本来是想等没油了让飞机自己停下来,可是飞机一直在向车的方向移动。。。虽然动的很慢 不过里面还有整整一箱油,保险杠比飞机贵哦

网友F:
600E 也是抖尾情况啊 不知道是安装问题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