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车床如何车出光洁度高的工件?

楼主(2009-12-01):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CJM250的车床车的工件,看床子上的图表无论怎样换挡都是车螺纹运动,走车速度太快了,车出的都是螺纹!我觉得进给速度不应该随换的档位转速而变化啊?(看单位的6140就是不论打多少转都不会影响走刀速度,而且走刀速度也都很慢)无奈只能用手动走并打高转速车出基本上表面还算光洁的工件,但因为水平有限,手动走车进给毕竟不均匀,所以车出的工件总是不满意,羡慕坛上的高手用床子车出的高光洁度,请问熟悉此JJ的高手指点一下,用自动走车档位怎样打才能车出最高的光洁度?是我没找到操纵的部位么?车螺纹和车光有切换么?还是这小床就不可能用自动走车来车东西?
盼各位高手多加指点,谢谢!

网友:
扳错手柄了,有两个手柄,一个控制车螺纹,一个控制走刀的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就是说此机可以自动走车实现车光是吧?
右面的手柄就是控制走刀的是么?两个手柄是否有关联?
厂家的说明书实在是太简单了,等于没用!

网友A:
可怜的CJM250

楼主:
何解?
CJM25O如何可怜了?

楼主:
那不是锈,可能是防锈油的反光,是照片的角度问题,这可是全新的床,一点绣也没有的!

网友:
先学习学习

现学习功能,再学习安全 ,之后在练技术

楼主:
谢谢qilinma!的贴图详细指点,真是太热心了!
床子的基本知识我知道一点,但我的说明书太简单了,对于使用和操作基本上没什么指导意义,所以在精车工件的光洁面时用自动走车总是速度太快,(都是车螺纹运动)没法车光!我就是想请教熟悉此床的高手指点一下那两个进给变速手柄应该怎样打才对?分别打在什么位置才能很慢速度的进给,并且进给速度也不受主轴转速高低的影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qilinma!的贴图详细指点,真是太热心了!
床子的基本知识我知道一点,但我的说明书太简单了,对于使用和操作基本上没什么指导意义,所以在精车工件的光洁面时用自动走车总是速度太快,(都是车螺纹运动)没法车 ...

进给的动力就是来自主轴的,关系是主轴转一圈,刀架走多少MM的关系。主轴转的快,当然进给走的就快啊。怎么可能“进给速度也不受主轴转速高低的影响啊”除非你自己给进给丝杆单独加动力

楼主:
楼主说的对!
但我看单位的6140大床他们的进给就很慢,进给速度确实不受主轴转速高低的影响啊?
其实我就是想搞明白怎样才能用自动走车车出高光洁度的工件?

网友:
进给箱有最小进给量,打道这个位置,工件线速度适当提高些,吃刀小一点,刀磨的好一点,就OK了 。

网友:
最高光洁度 都是手走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指点,看来要想车出较好的光洁度还是要靠手动进给和磨好刀再加上经验和技术才能实现,想偷懒依靠床子的自动进给,CJM250可能是不行啊!

楼主:
看表上的指示,左边的手柄打1上,右面的打A上就是最小进给,可车出的还是像螺纹,是否是我没理解透彻?左上角写的那个=2分之1的是什么意思?还有其他的使用诀窍么?

网友:
2分之1的是什么意思=是横向进给等于纵向进给的一半,刀要有修光刃,车出来的东西,有个表面光洁度或者叫粗糙度的定义,老技工一般叫3花几什么的,不可能光亮如镜的,肯定有螺旋刀痕,能看出来,摸不出来的。250的进给箱比320多了一个档

网友:
这个调整手柄比小床方便多了,小床要换齿轮很麻烦的。

网友:
看着250流口水

网友(2010-01-26):
我的CJM车出来光洁度也不好

网友:
楼主,把你的车刀拍张微距图看看。

网友B:
可怜的CJM250车床  落到了你的手里  慢慢的折磨他吧

网友:
精车要用到纵横自动走刀,光洁度也高!但使用纵横自动走刀时管开合螺母的手柄千万别压下来,实际上想压也压不下了:它俩是互锁的!只能有一个动作,除非机器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能确实是没有搞懂
1左边是指主轴每转一圈时纵向进刀的量=横向进刀量的一半
2左下的表是进刀的表 最细的进刀是左上角的0.035 就是左边扳手打到1右边扳手打到A的时候主轴每转一圈进刀0.035mm 这个已经是最细的进刀量了 再要细的话就要靠手拉
    其实车的光的主要看刀 刀要壁刀 要有一个小圆角 怎么磨刀慢慢体会 车不光就用砂纸磨 最后再用砂布背面抛光 一定亮 呵呵
羡慕你的车床 不用换齿轮

网友:
楼主,在你搬动的车螺纹走刀的 扳手的 左侧有一个 短一点的,就是 有兄弟帮你标 的 4 号, 往右拉出,然后压下是 横向自动走, 抬起是 纵向自动走。

哈哈,CJM250 的说明书 连基本的 每个扳手的功能都没说清楚, 我是摸索了很久才找出来的,很抱歉现在才看到你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哈哈,再次看了下楼主的问题,和我当初真的一样,就在 档位调节上钻了牛角尖。  而没注意到要用 4号 扳手。

你动用了 车螺纹的扳手随便怎么调 都是 很快的走刀。

还有 楼上这么多兄弟 居然都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估计楼上的都没用过 250 。

楼主:
谢谢楼上的经验介绍,这应该才是问题的关键!
各人的床子不同,使用还是有差异啊!
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的热心指点!
另外我的250和SUNWON的一样,横向走刀的大拖板回差大,我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郁闷啊!

网友(2010-04-08):
入手CJM250约一个星期,已基本掌握自动走刀的使用,用最低进刀可以车出非常光洁的表面,用得是老师傅给磨得刀。

网友:
有0.035mm的走刀精度,很是可以的了

网友(2010-09-20):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CJM250
可怜cjm250的意思是赤兔马落在吕布的手上!这位坐板凳的“兄弟”我估计是个女生而且是机械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怜的CJM250车床  落到了你的手里  慢慢的折磨他吧
看来是楼主折磨cjm250

网友(2019-04-20):
自动进给也要换交换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