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机有什么用

楼主(2009-12-01):
一个复印机上拆下来的电机,看一下能干什么

网友:
可以做雕刻机!~

楼主:
这个电机要用什么板子驱动啊

网友:
同步电机, 用来做机器

网友: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步进电机

网友:
步进电机,用处不大,不能做无刷电机。

网友:
五相的,
精度比较高,
但驱动不好配。。。

网友:
步进电机,得要驱动器才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