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200V尾巴求教

楼主(2009-12-01):
沈医生 我的泰世200V-KV 用401陀螺仪(或GY520)+DS09GMD锁尾。感度要说明书上的建议70好容易追尾要把感度调到20多才不追尾  但好像锁得不是好理想这样正常吗 ?你们是怎样调尾巴的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难道要用GU-210+DS09GMD吗

网友:
陀螺仪是用不干胶贴在机身上的吗,你可以多贴2层试验一下,我的450就是贴了2层不干胶后感度才调上去的。

网友:
虚位太大造成的

网友:
200V2尾巴的虚位比250强太多了。我也用的GY520,感度和你的差不多,也是尾巴锁的不理想,可能是离马达太近了导致的,没空折腾先凑合飞吧。

网友:
 越小越难调,很正常

网友:
排除机械与干扰的问题先,具体的方法置顶帖都交代清楚了。

确定的的遥控器品牌型号,搞清楚是0-50-100%感度模式,还是-100-0-+100%模式,再确定你的感度应该是在什么数值,我给你的参考401+DS09用F牌设定0-100%为锁尾模式我的感度是约35-40%。J牌假定50-100%为锁尾模式则约70%,如果是0-50%为锁尾模式则约30%。或者也和F牌一样-100-0-+100%模式,那么约40%和-40%感度都是一样的,只是区别了锁尾和非锁尾模式。

请先确定你的遥控器的感度设定是何种模式。

网友:
V1虚位太大了

网友:
調這個真不容易,但調好也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