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整套模拟器有哪些--八百里加急

楼主(2009-12-01):
请问一整套模拟器有哪些.....小的只知道.遥控器-连接线-模拟软件----还要哪些阿    -------我是天6A的    怎样配   配哪一种才能使配--------这种问题坛子里应该有  但找了半天没找到   所以只有找你们这些   “高鸟”了

网友A:
还有电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脑啊……

你真行  我咋就没想到呢 ..........哥用的电视发的帖

网友:
一般这些就够了 !

不过还要 有一个 技术 就是 破解软件

如果 用正版的 那么还需要一个加密狗

网友:
G4够了  如果想玩凤凰就还要一条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