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我这台双发的卡塔莲娜该如何配电调?一个?两个?如何接?谢谢!

楼主(2009-12-02):
朋友送一台炸过的轻木版卡塔莲娜给我修,(图里的相片是她还是处女时的照片)现在修好了,我将她改成了双无刷电机,现准备装设备!
请问各位大师!我这台双发的卡塔莲娜该如何配电调?是配一个?还是两个?如何接?谢谢!

网友A:
配两个!并联就行了,两个电调都带UBEC就去掉一个(就是信号线去掉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两个!并联就行了,两个电调都带UBEC就去掉一个(就是信号线去掉红线)

不好意思,还是不明,这两个电调是各接一哪一个通道上呢?还是用Y线接?那么电池是用多少块?谢谢!

网友:
看你遥控器了,高级遥控器可以选择相应的通道,Y线也可以,就是注意接法,电池3S。

网友B:
楼上的老鸟兄见意很合用,也想借贴位顺道请教一下,请问用4通接收能否作出有差动的双发配置?(即可作转向)

楼主:
请问,Y线该如何接?我的是6EX控,可以用差动吗?该如何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老鸟兄见意很合用,也想借贴位顺道请教一下,请问用4通接收能否作出有差动的双发配置?(即可作转向)

不可以,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通道留给另一个电机的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通道留给另一个电机的调速。

那么 我的6EX可以吗?

网友:
6EX应该可以,但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 我的6EX可以吗?

6EX也要看配什么接收机了,只有4个通道的接收机肯定是不行的了。如果是R115F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是双电调的话最简单的就是用Y线,但2个电调要分别设定好同样的行程,以避免差速。

使用Y线时其中一个电调的线三根去了中间的红色(正级)。另外一个不动。

楼主:
个电调要分别设定好同样的行程,以避免差速。
怎么样设呢?是各自设好了再装, 还是接好Y线一起设?
我的6EX有个是PCM版,有个是2。4版的,配的都是原装的接收,应该都能行吧?

网友:
小弟的意思就是要能混控油門(chl)及方向舵(ch4),作出雙發差動來轉方向啊!!!
實在用司服机試過、但只有方向舵(ch4)一方有差動反應,即說轉兩邊方向時會有一邊不平均或者失速,!!
  問題是否可再在油門(chl)或方向舵(ch4)上、再作個別線性保嘗或咸量來實現平均的雙發差動來轉方向啊!!!

楼主:
問題是否可再在油門(chl)或方向舵(ch4)上、再作個別線性保嘗或咸量來實現平均的雙發差動來轉方向啊!!!
我认为你这个问题可以在设备好后,用副翼的微调来纠正!

网友D:
我的试验结果:
    2个好赢30A电调的信号线,通过Y线,直接连到RF136接收机的三通道,2个电调各自控制一个辉盛的kv 1500+7X3螺旋桨,螺旋桨转速差异200转左右,为一架波音747双马达像真机提供动力,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
    楼上有XD说直接连接会烧毁电调的,有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试验结果:
    2个好赢30A电调的信号线,通过Y线,直接连到RF136接收机的三通道,2个电调各自控制一个辉盛的kv 1500+7X3螺旋桨,螺旋桨转速差异200转左右,为一架波音747双马达像真机提供动力,没有任何问题, ...

謝謝wzh! 請問你這設置是否能作雙發的差動轉向嗎?
還有我沒用過Y,想看以前的帖子!
可否引個網址?  謝謝!

网友C:
这里有个模友发的双发差动转向混控心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卡塔莲娜免水舵增加灵敏方案。
条件:拥有程序控制遥控器,至少3个混控。
双电机双电调。至少5通道遥控器。
实施方法:
1。电调1插油门通道,电调2插aux1通道。
2。混控1:油门--〉aux1 ,混控比例100%。
      混控2:尾舵--〉油门  ,注意只开一侧,比如左侧,混控比例 40%。具体可调。
      混控3:尾舵--〉aux1 ,注意只开另外一侧,混控40% ,具体可调。
3。测试:
      油门归0,向左打左舵,应该发现右侧发动机开始转动。向右打舵,发现左侧发动机增速。
使用心得:
水面无必要安装水舵。只要依靠发动机差速即可回家。就算翻船,也可以依靠发动机差速开回。
空中使用尾舵,转向更加灵敏。
结论:
强烈符合试用条件的朋友按照上述方法调试。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成都小财神 威望 +2 【发贴鼓励】感谢分享,希望继续努力发更多 ... 2009-7-18 23: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个模友发的双发差动转向混控心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3485&extra=page%3D1

卡塔莲娜免水舵增加灵敏方案。
条件:拥有程序控制遥控器,至少3个混控。
双电机双电调。至少5通 ...

還未看內文,就要先謝謝你心意!!!

楼主:
请问我的
6EX是否也支持这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