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法拆卸2215电机前轴承外圈

楼主(2009-12-02):
今天早上刚收到网友卖给我的2215电机尸体,马上进行解剖,发现是前轴承损坏,估计是拆不下轴承外圈而处理掉的,想了好几个法,都不能在不损坏定子的情况下拆卸轴承外圈,最后想博一博,我用4mm罗丝从后面插入定子中直到轴承座的底部。然后在轴承外圈里熔满锡,我想铝的热膨胀系数比铁的大,受热后铝制的轴承座会比铁制的轴承座膨胀的大些,结果等锡冷却后用小锤轻轻一敲,轴承外圈就掉出来了。

刚到手的2215尸体

刚到手的2215尸体

灌满锡时

灌满锡时

楼主:
拆卸后

拆卸后

拆卸后

拆卸后

网友:
这个办法太有创意了!非常好!本子记下!

楼主:
补充:这电机不知道其KV值,请教各位能不能从定子大致估计其KV值,还有怎样测电机的KV值,谢谢大家。

网友:
3000KV左右?纯蒙的

网友:
查这个2215的厂家型号序列,线径粗,股数多的KV值高,线细,股数少的KV值低。

网友:
的确好方法,太方便了 !!1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1250和800两种,楼主可以拿9050桨上11.1V电池测试下,如果电流奔到20安那么可以确定是KV1250。

楼主(2010-01-27):
用此法拆卸的另一个电机轴承外圈

今天帮朋友拆另一个电机的后轴承外圈也成功,用此法的关键在于铸锡这步,一定要充分的加热,使锡灌满整个轴承外圈里。

拆前

拆前

准备铸锡

准备铸锡

准备铸锡

准备铸锡

铸锡后

铸锡后

拆卸后

拆卸后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太好了!终于拆下来了。这样就又多个电机能用的了。麻烦晒!

网友:
太好了!太棒了!感谢楼主!感谢51MX !感谢焊锡!!让我的新电机又起死回生了!!!!

网友(2010-06-15):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刚收到网友卖给我的2215电机尸体,马上进行解剖,发现是前轴承损坏,估计是拆不下轴承外圈而处理掉的,想了好几个法,都不能在不损坏定子的情况下拆卸轴承外圈,最后想博一博,我用4mm罗丝从后面插入定子中直 ...

请问楼主,用普通的焊锡可以吗?还是要另外找其他的锡才行?我手头只有焊锡。

楼主:
回25楼朋友,我就是用普通的焊锡丝拆的。

网友:
好办法,
请问,加什么油可以润滑,我的电机炸水库,现在运行基本正常,但想润滑下好些,怕生锈,谢谢,我的电机是朗宇2218的

楼主:
加缝纫机油就可以了,最好有那种电动缝纫机用的高速机油。

网友:
高转速 有温度 车用机油不错

网友:
楼主太温柔了,用尖嘴钳暴力拆除应该就可以。一个轴承外圈就算拔不出也可以扭断啊?

网友:
楼主赐教,我一个1510的小电机,本是后装的,我想改成前装,如何把轴拆下来?

暴力拆还是???

楼主:
回32楼朋友,拆下卡簧或紧固螺丝应该可拆下电机轴,实在不行的话加热试试。

网友(2011-12-27):
是个好办法,关键是要在这么大个锭子轴承座里面注满锡得多大功率的电烙铁啊

楼主:
回LS朋友,只是灌满轴承外圈就行,我只用40W的烙铁

网友:
请教楼主,是不是把电机轴承和一个螺丝焊接起来就可以了?

请教楼主,这个方法是不是把一个螺丝插入轴承,然后和轴承内圈用锡堆焊起来,焊的时候温度高,锡冷却的时候把轴承内径给缩小些,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A(2012-04-19):
好方法 试试看

网友B(2012-06-21):
好办法,留名备用

网友C(2018-10-30):
真是奇了怪了,焊锡大法居然还是敲不下来。活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