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合一挂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12-02):
飞机在飞了一会儿后突然四合一发出火光,之后指示灯就出现红色!
不知是不是只是FET烧了?

网友:
同情LZ,我也有类似经历,痛心啊!     如果只烧 7413  和 ss24 ,问题不大,    如果其它也烧到了,LZ就到淘宝上花几十米,买个3合1控制板吧,  当然,前提是接收板没问题.    ESKY LAMA  配件现在大降价了.

网友:
 建议你换个好的吧

网友:
看样子就是MOS管烧了,换一个就行!

网友:
MOS管4412烧了,最大的可能原因是马达先坏,导致短路,烧掉MOS管,鉴定完毕
解决的办法有三个:一是自己买4412管换,二是联系黑人大侠,请他帮你修,三是买新的换上,呵呵

楼主:
谢谢 LS 的回答,我现在在想办法联系黑人大侠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找块烂主板上拆吧,有刷一般是NFET,主板上的比这个强悍很多,飞线搞掂

楼主:
已联系上黑哥!
他人真的很好!愿意帮我修!
终于可以安心了!

网友:
哈哈哈~~~~~黑人真是热心肠!

网友:
呵呵,模友们别让黑人老师累着,他可是大伙的电学智囊啊! 几千年才出这么一个.

网友:
 还是换个吧 如果自己没有动手能力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