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二块电,每次都有新问题。新手求解。

楼主(2009-12-02):
山寨450,3SA123,XXD2218 4380KV,XXD50A电调,今天中午,推油门快离地的时候,本来逐淅增大的转速和音调突然一下子变闷了,然后就是机子无力,油门推到顶才免强离地,就是在距地面20公分左右漂,估计没地效的话就下来了。机子锁尾正常,其它也无异样。落地检查,皮带松紧正常,电机齿正常。换电重新起飞,依然如故。偶然几次正常升空,在空中也会出现声音变闷,机子无力的情况。何故?

网友A:
和我练模拟器时差不多~~~估计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练模拟器时差不多~~~估计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问题

不对吧,空中我不动油门,它间歇性会变音调,而且昨天是正常的,我也没动曲线。就是昨天射尾桨夹,落地稍重了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等高手点拨。

楼主:
难道是单向齿轮坏了?我用手拨,拨不动,蛮沉的。没敢用全力。

网友:
不知道

乱猜是 不对的

网友: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呀

网友:
如无意外, 应该是电池与电调的配答问题. A123电池里面有一块充不够电, 声音不对的话就是电压或电流量不够, 换一块充好的的锂电试一下便知道了.

网友:
我猜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调的问题比较大. .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今天就试机,回头向大伙报告情况。

网友:
声音发闷应该是螺距变大了

网友:
回楼主,单项轴承只能一个方向转,而且不紧,2,测试电池电压,排除电池原因,如果前两者没问题,估计是电调

网友:
天冷了,电池现在都放不出电了,现在充电1000都不到了

网友:
听同学提过关于A123的一些注意事项

听同学说A123电压比锂电低,一般电调默认设置电池类型为锂电,低压保护为“中”,所以用a123需要将电池类型设为镍氢电池,低压保护设为“低”,否 则一推油门电调就会由于低压保护降低输出功率,从而出现动力一起来又很快降低的现象,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A123

当然,就需要自己注意别过放了!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我宁波的,这几天都是10度左右。和前几天温度差别不大,而前几天电池表现一直正常。而且下来测电池电压,都还有3.4V左右,一般我飞到无力下来,都只有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