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ROBO的F3C竞赛机壳能装在HIROBO D3上么?

楼主(2009-12-02):
请问各位高手,HIROBO的F3C竞赛机壳能装在HIROBO D3上么?

网友A:
印象中应该可以!

网友B:
装了F3C壳就不好飞3D咯。
如果拿D3来飞3C的话, 改一改旋翼头设定也可以, 但是不如直接买最近刚出的Freya EX with SSZ5头的版本, 价格比D3还要平,但却是专业F3C对应机种呀

网友C:
D3是HIROBO近年来主推的3D竞赛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