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8电机通电发抖!

楼主(2009-12-02):
XXD2218
电机
,好盈40A电调,通电后有自检可通过,但是电机发抖,就是转2下就停,有转2下,发抖。电调没有问题,请问电机出了什么问题!新手在线等!!!!

网友A:
检查你的电机线,我的那个也是出现你这样的问题,后来一检查是缺相了,有一根线快断了。。。

网友B:
是的,是缺了一相。

网友C:
LZ的情况,大部分问题出现在电机引线香蕉头的焊接位,你轻轻拉一下,香蕉头可能会拉出来的。

网友D:
是缺了一相。

网友E:
转2下停?如果不是转2秒以上停,那就是电机接地或短路了,不一定缺相吧。

网友F:
设置下电调的近角试试

网友G:
可能是缺相和进角问题 呵呵 楼上说得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