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8电机通电发抖!!!!!

楼主(2009-12-02):
XXD2218
电机
,好盈40A电调,通电后有自检可通过,但是电机发抖,就是转2下就停,有转2下,发抖。电调没有问题,请问电机出了什么问题!新手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可能缺一相电,如果电调没有问题,你换一个电机试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加吗。

网友B:
检查香蕉头

网友C:
断相了,检查一下香蕉头

网友D:
嗯,LS几位说的有道理。

网友E:
上面说的有道理,如果没断相,请用万用表测下你电机3根线之间的电阻,然后3根分别和你的电机外壳测下,是不是断开的,如果3根线之间电阻一样,电机应该是其他问题,如果不一样还是换电机了!!!

网友F:
断相了,香蕉头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