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的败笔终于搞定了!

楼主(2009-12-02):
经过长期的寻找,终于把600的一大败笔解决了。上图说话。
大家先猜猜看是什么败笔。过会公布XX。

网友:
    接受电的问题吧!?    或者是引擎塑料风扇座的固定问题吧(用了长的轴套螺杆加防松螺帽?)   。。。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换过主轴承座。
以后大家换那个轴承座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螺丝的恶心了。
这次给我淘到了杯垫,直接换成杯头内六角螺栓。再也不会滑牙了。

网友A:
         给个链接看看啊!。。。

网友:
呵呵其实我看出来了。。白刷刷的呵呵

网友:
没有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看看啊!。。。

这个比较难啊!PM吧!

网友:
我也弄了一包改天换上12.9的螺丝,彻底解决原装螺丝容易滑牙的问题.不过就是太贵了!!

网友:
亚拓600E 已经改进了这个问题, 请楼主PM这个杯垫的链接。谢谢啦

网友B:
不是败笔

你当YT 是傻子啊。。。
别人不知道 用标准螺丝啊。。。
那是 YT  专门 为赚钱想出来的。。
卖高价螺丝呢。。。
也是赚钱的 细节。
还有个好处就是 螺丝根部是无罗纹的。
这样可以解决每次拆装螺丝的时候 螺丝的罗纹 不会和侧板发生摩擦
总体来说是个好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当YT 是傻子啊。。。
别人不知道 用标准螺丝啊。。。
那是 YT  专门 为赚钱想出来的。。
卖高价螺丝呢。。。
也是赚钱的 细节。
还有个好处就是 螺丝根部是无罗纹的。
这样可以解决每次拆装螺丝的时候 螺丝的 ...

YT600esp 用的已经是标准螺丝,可见亚拓在改进。。。

网友:
来赚分的

网友:
偶也看出来了,因为偶的600掉了这样的螺丝,然后就直接内六角伺候

网友:
对呀,回去也自己车几个这样的小垫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T600esp 用的已经是标准螺丝,可见亚拓在改进。。。

600顶级版还是一样没变,照理说亚拓是会改进的,那怎么没改呢

主要是因为油机震动大且频繁(约10000~15000次/分钟)如果加上燃油和气候问题
油机震动的变数就更大,如何在重量、安全、稳定上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各家厂商设计的重点
亚拓原厂螺丝与侧板接触面积是所有螺丝中最大的,也是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
可以避免侧板因震动而扩孔、降低螺丝松脱,所以这个设计也延用到700油机上了

网友:
无知者无畏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0顶级版还是一样没变,照理说亚拓是会改进的,那怎么没改呢

主要是因为油机震动大且频繁(约10000~15000次/分钟)如果加上燃油和气候问题
油机震动的变数就更大,如何在重量、安全、稳定上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各 ...

  究竟需不需要换呢,换了此垫圈+标准螺丝纯属是多此一举?有弊无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顶级版还是一样没变,照理说亚拓是会改进的,那怎么没改呢

主要是因为油机震动大且频繁(约10000~15000次/分钟)如果加上燃油和气候问题
油机震动的变数就更大,如何在重量、安全、稳定上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各 ...

问你一点,为什么侧板其他地方可以使用垫片+标准螺栓?
这里不使用的原因是为了用台阶来定位,方便安装主轴固定座.
垫片+螺栓的组合会比亚拓的弱吗?大家接触面积一样,受的力也一样.亚拓的不知道什么级别.
自己用肯定是12.9级.只有强不会弱.

网友: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原厂的设计应该是有考虑过的,要不也不会单单那个地方不用垫圈,不合常理,

我以前也经常拆那个地方,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使用这个杯垫!  感觉最大的好处是以后可以使用标准的内六角螺丝!方便易找! 而不局限于原厂的那种轴套螺丝!    至于效果上!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和侧板的定位和接触面是一样大的! 不过是自带和它带的差别!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你一点,为什么侧板其他地方可以使用垫片+标准螺栓?
这里不使用的原因是为了用台阶来定位,方便安装主轴固定座.
垫片+螺栓的组合会比亚拓的弱吗?大家接触面积一样,受的力也一样.亚拓的不知道什么级别.
自己用肯 ...

亚拓主轴固定座一边都是三点定位,主要是可以更精准的给主轴固定座定位,加强固定座均衡受力
尤其在一些喜欢+/-14度飞行爱好者中更为明显
飞行运动过程中,一体式的螺丝与侧板是直接固定的没有其它间隙,是最能达到最佳效果的
我的建议是适度适量的使用T43+原厂螺丝是最好的

网友:
 不要太迷信原厂,如果原厂OK的话,也就不会有“改装、升级、改进”之类的这些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主轴固定座一边都是三点定位,主要是可以更精准的给主轴固定座定位,加强固定座均衡受力
尤其在一些喜欢+/-14度飞行爱好者中更为明显
飞行运动过程中,一体式的螺丝与侧板是直接固定的没有其它间隙,是最能 ...

只要能装进去就有间隙.你所谓的没有间隙是不可能的.
主轴的固定用2个固定座就OK了.用3个按照公差理论就是过定位

网友:
晕~~~没拆过!完全不知道!

网友(2010-04-14):
我想知道哪里有卖这样的垫片...

网友:
楼主在那里买的啊!发个连接!YT的螺丝,想法是好的!可是质量太垃圾!我也想换成普通的螺丝!YT的螺丝进深太浅!很容易暴掉!YT拉丝垃圾!

网友:
呵呵~~你们干嘛不找我啊 我就是专门弄标准螺丝的啊  平垫我就搞不定

网友:
看一看就好。。

网友:
700 也在做了!

网友:
楼主的改动不错!建议多加工些,造福大家。

网友:
要說600n的败笔多的是
那些垃圾螺絲只是其中一個問題,
尾桿平衡翼的C座,發動機座,腳架座..等等金屬材料極差,易滑絲
機身**的軟,放在地上手操著旋頭可作手動排檔玩玩,帶之而來問題是離合,主軸那些軸乘快快game over
精度就算了,便宜貨嘛.沒得要求
機身則板,其軟弱情度就.....要是不炸, 炸過的都知你補強了前,就斷後面, 再補強後就給你斷中間

腳架嘛,硬本來我喜歡,但硬得斷腳時排氣管也打穿就極搞笑.當然亞拓的管子用料也太爛,其他管子如522,mp5都是打個孔而以.

有些mm是要來愛護的, 有些花了錢能操個爽就成

网友:
LZ你的垫片是那里买的啊,我也想要,给个连接可以吗?谢谢:loveliness: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换金属六方柱就可以解决 700就已经改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