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板是玻璃纤维做的吗?

楼主(2009-12-02):
我做了450的直驱
电机
,但得自制机身,想找玻璃纤维又找不到,不知做线路板的敷铜板是不是是玻璃纤维做的,请各位达达们指教!

网友A:
不一定,敷铜板有纸基的也有玻璃纤维基的。

网友B:
想买玻纤板去买防火材料的地方去问问 一般在五金城之类的地方都有
我昨天问的 1.5MM厚N大的一张100多

网友C:
基板的材料很多的

网友D:
黄色的大多是玻纤板。

网友E:
原帖由
yanmeiyanxu
于 2009-12-2 20:07 发表
我做了450的直驱电机,但得自制机身,想找玻璃纤维又找不到,不知做线路板的敷铜板是不是是玻璃纤维做的,请各位达达们指教!
直驱电机的制作方法发上来我学学

楼主:
知道了,今天我在电子商场找了一块玻璃纤维板的敷铜板,这两天就开始做机身

网友D:
其实有专门薄的玻璃纤维板卖的,为何要买敷铜板?

网友F:
有纸基板,玻纤基板,还有陶瓷基板;软的还有聚四氟乙烯基板(好像,不太肯定)等等,很多种的。做机身的话买玻纤板就行,何必用覆铜板呢?还要蚀刻掉铜膜,麻烦、

网友G:
请问便宜的玻纤板哪里有得卖?

网友H:
他们都叫绝缘板 淘宝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