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铝板开孔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我想在16MM厚的铝板上开26MM的盲孔,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精度高,是不是只能上洗床才行?我可是连台钻都没有,只有手电钻和挫刀,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连台钻都没有,只有手电钻和挫刀,那就只能慢慢挫了

网友:
楼主,用冲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16MM厚的铝板上开26MM的盲孔,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精度高,是不是只能上洗床才行?我可是连台钻都没有,只有手电钻和挫刀,先谢谢大家了!

就这两样工具 需要精度高  我就告诉你 不可能
要是通孔还有可能

网友:
真会出难题呀。

网友:
又想牛干活又不想给牛吃饭草那是不可能地。

楼主:
中毒了,花了500米买了手版的后果

在论坛中毒后,我花500米买了小手搬床带卡盘,回来后发现是根本用不了的垃圾,于是开始了痛苦的改造,我是搞家电维修的,什么机械设备都没有,唯一的一把手电钻和迷你小搓刀,我就尽量买标准件用,钻眼的事只有花钱找别人,现在已经用了我700米了,加上买垃圾床的500,一共1200了,小床还不能用(滚筒电机的力太小了,卡盘加光棒3CM有很大的晃动,好象是不同心,感觉卡盘也要换,又是一大坨米呀!)周围的同事都在笑我,我更是不服气,我一定要弄出可以车东西的床来,但是每进一步就要花钱,我的经济能力实在有限,还要养一家人的啊,我真的不知道何时是个头啊?
在此,我奉劝象我这样的新人,凡事要三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中毒后,我花500米买了小手搬床带卡盘,回来后发现是根本用不了的垃圾,于是开始了痛苦的改造,我是搞家电维修的,什么机械设备都没有,唯一的一把手电钻和迷你小搓刀,我就尽量买标准件用,钻眼的事只有花钱找别人,现 ...

呵呵呵 -- 同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中毒后,我花500米买了小手搬床带卡盘,回来后发现是根本用不了的垃圾,于是开始了痛苦的改造,我是搞家电维修的,什么机械设备都没有,唯一的一把手电钻和迷你小搓刀,我就尽量买标准件用,钻眼的事只有花钱找别人,现 ...

卡盘不要换,可以通过垫纸调整,也可以用砂条慢慢磨卡抓。

网友:
另外,干吗一定要盲孔呢?如果是为了做轴承座,可以多用一块就行了,一个小的做通孔固定轴承。这样就可以用锉刀了。

网友:
老大,这样不行么?

网友:
手板床能有什么用?花这钱不值,至少也要搞个2K4一般的牙还能车。

网友:
看错了,原来是没有铣。。。。当我没说。

这活,车+4爪(或花盘)是最佳选择。
铣+回转台也行(台阶面精度高,孔壁不光)。
铣+镗刀也行(孔壁精度高,台阶面不光)。

网友:
既然你 是 玩电的 就用电切割一点一点的 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中毒后,我花500米买了小手搬床带卡盘,回来后发现是根本用不了的垃圾,于是开始了痛苦的改造,我是搞家电维修的,什么机械设备都没有,唯一的一把手电钻和迷你小搓刀,我就尽量买标准件用,钻眼的事只有花钱找别人,现 ...

你确定是卡盘有问题 ,我看不一定,卡盘虽然能自定心,但也要找正,玩机械和电子是一样的,看到的都是表面,理论知识要跟得上才行,最好看看别人怎么车削 加工的,要学的可不少。

网友:
楼主真要加工成盲孔的话,也只能上车床或是铣床了,不知道你到底干什么用,对精度有要求没有。

网友:
用电钻加上一个6mm的铣刀慢慢铣出来。

网友:
用电火花。本坛值顶有。

网友: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网友:
盲孔真的很难啊

网友A:
到底是位置精度还是垂直精度还是孔深精度还是失圆精度还是内壁的光洁度,下6000轴承的话不一定需要很高精度,要看受力大小,可以试一下古老的办法:
电钻上装差不多8MM的钻头,钻头磨的尽量短,比如15MM,而且要全刃,头部磨成群钻,转速尽量高,可以手持电钻轻轻的漫漫的铣了,
精度继续高就用刮刀,用油石磨的三角挫就很好用
精度继续高就用砂纸打磨,背面可以垫圆弧状木头什么的
精度继续高就用研磨了,在旧轴承内孔装个木头把子,内外圈之间用AB胶固定,蘸研磨砂漫漫往下研
这样折腾下来大约半天时间,精度高不高,要看你犟不犟 ,找外加工,应该是起步价,10元。

网友:
外加工最简单。

网友:
花钱再烧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有个想法,不是有一种叫滑钻的东西吗,好象和木工开锁眼的差不多,不知道可不可以钻铝

网友:
如果连电钻都没有,确实难,而且是盲孔,锉刀也不好用

如果是我,什么电动工具都没有,就买一个叫飞机钻的东西,大约20来块吧,然后用用手压着切削,,够了深度以后,用刀把中心的岛铲掉,

飞机钻是给木工开眼用的,最大能开到40厘米好像,小的话开几厘米

开木头眼的那种桶装的钻头不能开铝,会不糊住,用开不锈钢的可以,前面有刀口,但是也需要台钻,手无法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位置精度还是垂直精度还是孔深精度还是失圆精度还是内壁的光洁度,下6000轴承的话不一定需要很高精度,要看受力大小,可以试一下古老的办法:
电钻上装差不多8MM的钻头,钻头磨的尽量短,比如15MM,而且要全刃 ...

精度高不高,要看你犟不犟

网友:
第一   外协加工(出人民币就行)
第二   买一适当尺寸的开孔器(8元RMB)加上你现有工具还得
        有一定的技术手法 且不能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