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开始玩 呵呵,第一次试飞发动机就爆了!发个图大家看看!

楼主(2009-12-02):
新手刚开始玩 呵呵,第一次试飞发动机就爆了!发个图大家看看!

发动机都这样了

发动机都这样了

楼主:
命苦啊!当时吓了我一跳。亏了没有伤到人,万幸!

楼主:
从左至右分别是 发动机上掉下来的部分、火花塞、垫圈

网友:
严重的质量问题

网友:
LZ烧的是百分之70的油??

网友:
发动机是新的,还是二手的?火花塞不是直接拧在缸盖上的吗?怎么会有个铜套?

楼主:
80%的甲醇  火花塞是拧在发动机上的 铜套就是从发动机上甭下来的

网友:
新发动机不可能有铜套吧?

楼主:
发动机是新的啊,铜套我就不清楚了 看发动机的切口貌似是拽烂了直接崩掉了

楼主:
确实没玩过电的

网友:
是三叶发动机吗?

楼主:
是的 ASP  是不是os就不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厂家说有这个铜套?晕,貌似OS等没有啊。。。

网友:
楼主交学费了

网友:
跟ASP扯不上关系吧,这个现象貌似真的被蒙了吧。

楼主:
我给asp发了几张图片让他们看看吧,哎!还好不是在天上飞出来的,万幸!
不过今天给厂家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也确实说有这个铜套

网友:
或许就是设计缺 陷吧

ASP 的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大家看看清楚,不是被蒙的,确实是质量有问题。请大家仔细看看那个铜套,周围一圈齿形自己加工是非常困难的,自己要修的话肯定是大螺纹转小螺纹方便多了,那一圈加工出来还不如自己做个缸头呢,而且加工精度很高绝对不可能是自己加工的,那一圈加工出来还不如自己做个缸头呢。应该是设计缺 陷,楼主曝光也正好让大家看看三叶发动机的质量。也怪楼主摊小,几千的油直都上了,干吗还省这几百块钱不直接上OS?

网友:
三叶发动机真是害人不浅

网友A:
发动机也爆,第一次见,

网友B:
原帖由
阿童木
于 2009-12-2 22:04 发表
新手 就直接玩油?
谁说新手就不能从油直入手? 上来就450必炸。。。450太贼。。

网友C:
我也是没用过谁知道asp的发动机差成这样 下一步一定换个os的发动机

网友C:
给厂家技术人员打电话的时候他确实提到了有这个铜套,不过他说这个铜套是铸造的时候压上去的还是怎么弄得。说明天给我答复,等等看吧!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说句实话万幸的是当时炸了的时候就在地面上而不是在空中,再回想一下当时十几个围观的人!哎!不幸中的万幸啊!

网友D:
三叶的质量确实不行。这个问题我也见过一次,千万小心啊。

网友C:
又有一个新发现,前面上缸套的六个内六角的螺丝全部都松了 ,不用劲儿稍微一拧就全掉了

网友:
三叶也太烂了吧,本来还打算买一个的,现在不用了

网友C:
三叶的46H和 OS 50的外形尺寸一样吗?能不能通用啊!对三叶是彻底没信心了 想换个os 50不知道尺寸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E:
飛油直還想什麼三叶 或ASP 呢
一切以 穩定 可信為先
乖乖 買個 os 55 或 ys 吧, 要是新手就被人黑了 , 要是老手還可以.
我支持國產, 但爛貨就是爛貨, 不可信

网友F:
还是换OS或者YS吧,发动机很重要!

网友G:
换吧。退货。

网友H:
很想支持国货。可是。。。
没办法。
确实支持不了啊。
我也是新手上油直。用的os很稳定,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以前修汽车的 一般的缸盖拧火花塞的孔没有铜套 ,除非是螺纹坏掉了,舍不得换缸盖。才用这种方法,机加工出一个孔。过盈配合压进去一个铜套,加工好螺纹,做工好的话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的发动机已经从厂家寄回来了,说句实话厂家态度喜忧参半。刚开始不知道找的哪个部门压根就不管,说让我去找经销商他们没精力。后来找到一个负责技术的部门,很负责的问我要了照片,看过后让我寄回去他们研究一下。后来直接给我回了个新的缸套寄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