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转弯不用方向而直接用副翼吗?

楼主(2009-12-02):
大家转弯不用方向而直接用副翼吗?

网友:
先打副翼,然后拉杆。

网友:
转弯的第一件事情是是飞机机翼产生一个坡度,靠升力的水平分量来转弯。
方向舵是不能直接转弯的,最后还是靠侧滑产生使机翼产生坡度。

网友:
转弯主要靠副翼,方向只是修正用,在转弯时空气对飞机的阻力会加大,飞机会掉高度,所以在打副翼转弯的同时要适当的推油门拉杆才能保证转弯平顺而不掉高度

网友:
我飞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时候基本都是尾舵,副翼加升降舵同时操作,感觉很舒服。其实只用副翼和升降舵也可以。

网友:
主要是副翼和平尾,垂尾只是辅助。当然,大角度盘旋压坡度压的多了,升力在垂直方向分量小了,自然要掉高度,在加上平尾修正,就要掉速度,补油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理论水平都很高啊。
学习!

网友:
我还没发现模型论坛是也以为是垂尾的,自从发现有航模论坛后就明白了。原来是考副翼+平尾。

网友:
有少量机型可以只打尾舵。比如塞斯纳,j3等。其他机型打副翼,拉杆。

网友:
一般都是副翼+升降

网友:
我打尾舵 可以转急弯的

偶是KT3D

网友:
方向也可以转弯 只是转弯半径要比副翼大的多

网友:
我飞板机,转弯都用副翼+升降,结果航模队里的前辈都说我转弯像侧飞,让我多练尾舵……
不过,板机用尾舵转弯真是挺暴力,像真机就不行了

网友A:
转弯,我是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一个都不落下。

网友B:
我个人的经验是可以把垂尾粘死然后只用副翼+升降舵控制(我的微风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弯,我是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一个都不落下。

顶说得太正确了, 你一定飞的很好吧

网友:
新手可以方向舵,副翼连动,操控手感更好

网友:
玩电脑游戏时(模姒也一样),先打副翼,再拉杆,方向舵转得大多了,副翼+升降是主要操控方式,方向用来调整方向

网友:
真机 直接打舵 幅度大了会很惨的。。。

网友:
技术活儿,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体会。

悠闲的飞就只用副翼+方向舵,省是。如果对飞行轨迹和速度有精准的要求,方向舵就必须参与修正。

网友:
转弯三个舵面都要动的,油门也最好一起动

当然了,可以设置混控

网友:
横滚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很久以前玩皇牌空战就只用副翼加平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经验是可以把垂尾粘死然后只用副翼+升降舵控制(我的微风就是这样)

   将军级的都是这么飞的。

我也是

网友(2010-01-01):
转弯:3个舵都用
横滚:副翼加方向舵,水平进入不掉高度,F3A都是这么玩的
自从玩过飞翼机,我就发誓再也不飞无方向舵的飞机了......

网友:
没有方向舵, 照样可以飞的很好........

网友:
好多滑翔机可是没有副翼的,就要用方向…练习机的方向那么小,就要用副翼加升降转弯,新手一上手就要兼顾副翼方向升降,估计也做不到
这些都是个人习惯,当然,和飞机性能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不玩3D,方向是多余的,我一直是副翼+升降飞航线,真的战机也这个的(飞行员告诉我的)

网友:
我是飞像真机的,转弯的时候打副翼连带方向舵(副翼方向舵混空)和升降舵一起用。这样比较像真和优美。。基本都差不多了,只是个人习惯罢了,飞FPV的有的飞机没副翼用方向舵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