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钳形表直流档测电流

楼主(2009-12-02):
将钳表钳住
电池
正极,推油门最大测的电流为5-6A,此时螺旋桨拉力在1000克,是否不对?有哪位模友用过。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测的值是不准确的,用直流电流表才能测出准确电流值。

网友B:
不是钳住正极,是把一根线穿过钳表中心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40A以上的数显表不好买。

网友C:
或者上淘宝买个100A的多功能功率计,也就100左右,链接就不发了,免得有广告嫌疑

网友D:
我用直流钳形表量12A左右。

网友E:
5-6A 1000g?哪有那么牛的电机呀?不准的

网友F:
5-6A就有1公斤拉力,这是什么电机这么神奇?公布一下,大家都跟着沾点光啊!
钳表测直流是可以的,也基本准确,但你这数据是绝对不对的

楼主:
重测了,电流15-16A,拉力980克。螺旋桨11X4.5.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