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太软,各位是怎么加强的?

楼主(2009-12-02):
飞行时经常看到如果动力大一点翻滚时副翼会弯折,飞机不受控制,减小动力后自动回复
现在加了不少碳棒了,但是总是会发现一些新的地方飞行时又会弯掉
各位有没什么好办法?
用502+水涂在EPP上似乎效果不错,干得快又硬,有没有用这个加固的?

网友A:
台湾模界据说有大量使用环氧树脂胶涂抹加固的,可以试试。当然,加上一层玻纤布,就更结实了。

网友B:
学习,高手再指点一下吧,

网友C:
多大的翼展呀?加炭棒都不行?

网友D:
付翼用Kt作,比较有钢度,,就错坏了,,用KT切一片也不会太费事情。

网友E:
楼上这主意真不错

楼主:
是整个机翼弯……翼展800左右,正中横一根碳棒,但是整个机翼飞时会弯出翼型,很大幅度的
现在缺碳片,先切了一根铅笔黏在两边缘,暂时解决
副翼不怎么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