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悬停机头右飘,有没有解

楼主(2009-12-03):
fy 450sev2和 fy 450pro
都是kds800
尾舵一个是日冠929mg一个Ino-Lab D262HB,都有不同程度的机头往右跑,自旋的时候停下来也会反弹(向右弹,不会向左弹)。
中立点没问题(个人认为另外两架机器YT450PRO和MSH500都调的很好,但是陀螺不是kds800),震动感觉也不是很大,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啊

网友A:
晕死了,我的是机头往左飘,暂时没有解

网友B:
中立点还是没有调好

网友C:
机头往右 油门曲线里 油门减一点
机头往左 油门曲线里 油门加一点
一家之言 如有说错 见谅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再试!

网友D:
中立点问题. , 舵臂和L臂一定要平,平之后如果尾桨角度不够,把中联往外移, 而且,头速一定要高点. 可惜我,我搞定800后,订的401就到货了.

网友E:
我用KDS800+3688HB可以锁的很稳,没温漂!: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