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N和2212电机是配高速桨还是低速桨

楼主(2009-12-03):
1806N和2212
电机
是配高速桨还是低速桨

网友A:
要知道电机KV值才可以配的!

楼主:
这二个电机KV值不用问吧

网友B:
问题大了 !
2212 从960KV 的 到2600 KV 的 都有 不同的 电压下 用的 桨是 不同的 用不好 直接 就把桨转坏了 !

网友C:
LS正解 还有就是小KV值配大桨容易过载的

网友D:
1806N常用的有KV2100和KV2600,2212的KV干脆就从930到2200这么大范围。
你用的电池可能是7.4V或者11.1V。
你飞的飞机可能是高速的飞翼,也可能是低速的3D机……
太多未知数了。

楼主:
1806N KV2600和2212的KV1400

网友E:
假设电池为3S 11.1V锂电:
1806N 2600的最好是上4.5×3的小桨,因为它允许的最大持续电流也就8A,上5寸的都会过载。
2212 1400的用7×3.5~7×6的桨比较合适,8×4和8×6比较暴力但是小心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