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一下GM730可以直接在陀螺上调感度么?

楼主(2009-12-03):
新手GM730上两个旋钮一个是延迟一个是行程?我用的FF6S 控本身好像没有调陀螺感度的功能请问怎么办啊?还有ESKY的0704B上两个旋钮英文标示和GM730一样,不过说明书上写右边那个是调0704B感度的 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A:
GM730必须配能够调感度的控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知道FF6S 也能调感度 ^_^!!!!!

网友B:
那2个旋钮一个是调舵机沿时 模拟舵机用的 一个是调舵机行程 感度都是在控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