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关于JR DSX7 2.4GHz控接收机的用法!急急急

楼主(2009-12-03):
JR DSX7 2.4GHz控如图,哪个附带的EA101必须用吗?不用行不行?请教老鸟。感谢!

网友:
要用啊,反正我的是用上了的!

网友:
很不幸的告诉你,必须的

网友:
我地面试过不要那东东。一样可以用。而且另外配的6100。根本没有那东东。

网友:
呵呵~!在对频的时候如果插着101,后面就必须使用才能有信号!

如果在对频的时候没有插101,那么单独的接收在使用的时候就不用接101也可以用了!

网友:
  地板正解,赞一个!!

网友A:
为什么要不用呢。2.4G有死角的听说,还是装着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不用呢。2.4G有死角的听说,还是装着比较保险。

  2.4g的死角怎么找啊?其他频率有没有死角? 如何避免死角?
请各位大哥 教教小弟

网友:
告诉你,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哈,装上好,占不了多大地方!

楼主:
谢谢大家!
SU--27说的正是,开始我对频的时候插着101,对完频就拆下。后来一直感觉不对。JJ老是没反映。还怀疑是电调到接收的供电原因呢,差点换了电调,呵呵!。不过听了大家的意见后,还是用上好。反正搁着也是搁着。用上还能减少失控的几率。

网友:
这个接收我有经验.  我是亚拓450pro , ch1接的油门,ch2接的副翼,ch3接升降舵,ch4陀螺仪,ch5空,AUX1接螺距,AUX2接陀螺仪感度.

另外,二个天线都要装上的, 在飞机上呈直角状态,我把大的放机器肚子里,天线呈水平状与主轴垂直,小的从侧板孔穿出,粘在尾管部位的侧板上,天线呈水平状与尾管平行.

楼主:
我现在是绑在一起用,还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
他为什么要搞得这么麻烦呢?要两个

网友:
721是这样子的吗,没用过721
我的921对频时接了卫星,后面调机器把卫星拔了,一样可以用阿

这个天线是增加可靠性的,装不装看个人喜好了,类似450这个尺寸和结构的直机其实是可以不装的;当然,如果机身碳很多,又包裹的很厉害,建议装上。

网友:
带吧,很方便的!